实在搞不定,求帮忙

楼主:
第一张图,给SBUF赋任何值均显示正常,
第二张图,想利用扫描变量i的办法,让从小往大输出,但是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A(2016-11-01):
i不会变化的原因是,程序不会进串口中断,你得在电脑端发送数据以后,才会进入串口中断,i才会加
发送FF可能是没有加延时的原因,这个不太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不会变化的原因是,程序不会进串口中断,你得在电脑端发送数据以后,才会进入串口中断,i才会加
发送FF可 ...

好的 谢谢 我在检查检查

网友C:
串行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不会变化的原因是,程序不会进串口中断,你得在电脑端发送数据以后,才会进入串口中断,i才会加
发送FF可 ...

我加了延时,解决来,现在串口显示正常。

网友B:
加了个延时,串口显示正常了

网友C:
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加了延时,解决来,现在串口显示正常。

ok,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E:
while(1)
{
  delay(2000);
   i++;
   SBUF=i;
}

网友F:
请问有人会生成二维码,啊????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有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解答

网友I:
注意变量的选择

网友J:
我也刚刚学 求解

网友B:
把我的复制 下载 你调制一下  加个延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