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简单操作数据库

楼主(2016-11-01):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define MAX_DATA_LEN 20  //最大字段数
#define MAX_NAME_LENTH 20  //最大字段名长度
#define MAX_LEN_FILE_NANE 127  //最大表名长度
#define MAX_STRING_LENGTH 127 //最大字符串长度
#define OK 1
#define ERROR 0
#define INITSTATUS -1

union Elemtype//定义元素类型
{
        char CHAR;   //字符型
        char STRING[MAX_STRING_LENGTH];  //字符串型
        int INT;//整数型
};

struct Node//定义元素节点类型
{
        union Elemtype arr[MAX_DATA_LEN];
        struct Node *next;
};

struct Data//字段基本信息
{
        char strName[MAX_NAME_LENTH];  //字段名
        int nLen;  //字段长度
        char cType; //字段类型
    int key;//是否是主码
};

struct DataNode//记录字段基本信息的节点
{
        struct Data data;//字段基本信息结构体
        struct DataNode *pNext;//指针
};

struct Table//记录所有字段信息的表结构体
{
        int nLen;//表的长度
        struct Data Head[MAX_NAME_LENTH];//记录字段全部信息的数组
        int nCount;//记录数据容量
};

struct File//定义文件结构
{
        struct Table *pTable;//表头指针
        struct Node *pHead;//数据区指针
        int    nCount;//数据区容量
};

struct USER
{
    char name[MAX_STRING_LENGTH];
    char password[MAX_STRING_LENGTH];
};

void GetString(char *str)//获取字段类型
{
        while(1)
        {
                gets(str);
                if(strlen(str)) break;
                printf("输入不可为空\n请重新输入\n");
        }
}

void InitFile(struct File *file)//初始化文件,为表头,数据区分配空间
{
        struct Node *p;
        p=(  struct Node * )malloc(  sizeof(struct Node )  );
        p->next=NULL;
        file->pHead=p;
        file->nCount=0;
        file->pTable=(  struct Table *  )malloc(  sizeof(  struct Table  )  );
        file->pTable->nCount=0;
        file->pTable->nLen=0;
}

int GetStrName(char *str)//获取字段名
{
        char strChoice[20];
        char ch;

        while(1)
        {
                gets(str);

                if(  strlen( str ) )
                {
                        return OK;
                }
                else
                {
                        printf("退出建库?(Y/any key)");
                        gets(strChoice);
                        if('Y'==strChoice[0])
                        {
                                return ERROR;
                        }
                        else
                        {
                                printf("请输入数据名:\n");
                                continue;
                        }
                }

        }

}

int IsRight( struct Table *pTable, char *str )
{
        int i;
        int nCount;
        for( i=0 ,nCount=MAX_DATA_LEN; i < nCount ; i++ )
        {
                if( 0 == strcmp( pTable->Head[i].strName, str))
                {
                        return ERROR;
                }
        }
        return OK;
}

void CreateTable(struct Table *pTable)//建表并加载信息
{
        int len=0,C=0,D=0;
        char string[20];
        char strChoice[20];
        struct Data data;
        printf("请输入数据名:\n");
        gets(data.strName);

        if(!strlen(data.strName))
        {
                        printf("退出建库?(Y/any key)");
                        gets(strChoice);
                        if('Y'==strChoice[0])
                        {
                                pTable->nLen=0;
                                return ;
                        }
                        else
                        {
                                printf("请输入数据名:\n");
                                gets(data.strName);
                puts(data.strName);
                        }
        }
           printf("请输入数据类型(支持string,char,int):\n");
            while(1)
                        {
                                 GetString(string);
                                 if(  string[0]=='i' || string[0]=='s' ||string[0]=='c' || string[0]=='d'  )
                                 {
                                         break;
                                 }
                                 else
                                 {
                                         printf("不支持该数据类型,请重新输入:\n");
                                         continue;
                                 }
                        }
                     data.cType=string[0];
                        switch (string[0])
                        {
                            case 's':
                                         printf("请输入数据长度:\n");
                             scanf("%d",&data.nLen);
                                         break;
                                case 'c':
                                        data.nLen=1;
                                        break;
                                case 'i':
                                        data.nLen=2;
                                        break;
                                case 'd':
                                        data.nLen=4;
                                        break;

                        }
            printf("是否为主码或外码?\n1.主码\n2.外码\n0.不是\n");
            scanf("%d",&C);
            data.key=C;
            if(data.key==1) D++;
            strChoice[0]=getchar();

    pTable->Head[len++]=data;
        while(len<20)
        {

                printf("请输入数据名:\n");
                if(  ERROR == GetStrName(data.strName))
                {
                        puts(data.strName);
                   pTable->nLen=len;
                           printf("成功建立表头!\n");
                        return;
                }
                else if( ERROR ==IsRight( pTable , data.strName ) )
                {
                        printf("%s已存在,请重命名\n  ",data.strName );
                        continue;
                }
                else
                {
                    printf("请输入数据类型:\n");
            while(1)
                        {
                                 GetString(string);
                                 if(  string[0]=='i' || string[0]=='s' ||string[0]=='c' || string[0]=='d'  )
                                 {
                                         break;
                                 }
                                 else
                                 {
                                         printf("不支持该数据类型,请重新输入:\n");
                                         continue;
                                 }
                        }

                     data.cType=string[0];
                        switch (string[0])
                        {
                            case 's':
                                         printf("请输入数据长度:\n");
                             scanf("%d",&data.nLen);
                                         break;
                                case 'c':
                                        data.nLen=1;
                                        break;
                                case 'i':
                                        data.nLen=2;
                                        break;
                                case 'd':
                                        data.nLen=4;
                                        break;
                        }
                        printf("是否为主码或外码?\n1.主码\n2.外码\n0.不是\n");
            scanf("%d",&C);
            while(C==1&&D>0)
            {
                printf("错误!已有主码!请重新输入:\n");
                scanf("%d",&C);
            }
            data.key=C;
            if(data.key==1) D++;
            strChoice[0]=getchar();

                    pTable->Head[len++]=data;
                }

        }
        pTable->nLen=len;
}

void ReadTable(struct File *file,char *strFileName)//打开文件,获取表头
{
                FILE *pFILE;
                struct Table *pTable=file->pTable;

        if(   ERROR== (pFILE=fopen(strFileName,"rb+")))
        {
                printf("文件%s无法打开!\n",strFileName);
                return;
        }
        else
        {
                fread(pTable, sizeof( struct Table),1,pFILE);
                file->nCount=file->pTable->nCount;
                fclose(pFILE);
                printf("\n成功解读文件%s的表头!\n",strFileName);
        }

}

void SaveTable(struct Table *pTable,char *strFileName)//将表存入文件
{

        FILE *pFILE;

            if(!pTable)
        {
                printf("表指针为空,无法保存!\n");
                return;
        }

        if(   ERROR== (   pFILE =  fopen(  strFileName  ,"wb+")  )  )
        {
                printf("文件%s无法打开!\n",strFileName);
                return;
        }
        else
        {
                fwrite(  pTable,   sizeof(  struct Table  ),1,pFILE);
                fclose(pFILE);
                printf("成功在文件%s中保存表头!\n",strFileName);
        }

}

void  ShowTable(struct Table *pTable)//显示文件表头
{
        int i;
        if(!pTable)
        {
                printf("表指针为空,无法解读!\n");
                return;
        }
        printf("\n\n本数据文件各字段信息如下:\n");
        printf("字段名\t\t数据类型\t主码/外码\n");
        for(i=0;i<pTable->nLen;i++)
        {
                printf("%s\t\t%c\t\t",pTable->Head[i].strName,pTable->Head[i].cType);
                if(pTable->Head[i].key==1) printf("主码\n");
                else if(pTable->Head[i].key==2) printf("外码\n");
                else printf("不是\n");
        }
        printf("\n\n");
}

int USERS()
{
    struct USER use;
    printf("\n\n请输入用户名:\n");
    scanf("%s",use.name);
    printf("请输入用户密码:\n");
    scanf("%s",use.password);
    if((strcmp(use.password,"pass")==0)&&(strcmp(use.name,"admin")==0)) return OK;
    else return ERROR;
}

void SaveData(struct File  file,char *strFileName)//在文件的数据区追加数据
{
        FILE *pFILE;
        struct Table *pTable=file.pTable;
        struct Node *pCur=file.pHead->next;
        int nCount;
        if(!pTable)
        {
                printf("表指针为空,无法解读文件结构!\n");
                return;
        }
        else
        {
                if(   ERROR == ( pFILE = fopen(strFileName,"ab" )  )   )
                {
                        printf("文件%s无法打开!\n",strFileName);
                        return;
                }
                else
                {
                        if(!pCur||!pCur->next)
                        {
                                printf("文件为空,请确认数据已加载!\n");
                                return;
                        }

                        for(  nCount=0;  nCount<file.nCount   ;nCount++,pCur=pCur->next)
                        {
                                fwrite(  pCur->arr,  sizeof(  union Elemtype  )*MAX_DATA_LEN  ,  1  ,  pFILE  );
                        }

            printf("已成功将%d个记录保存在文件%s\n",nCount,strFileName);
                        fclose(pFILE);
                }

        }

}

void ShowData(  union Elemtype  *arr ,struct File *file )//显示元组内容
{
        struct Table table=*(file->pTable);//获取文件表头
        int nLen=file->pTable->nLen;//获取文件字段总数
        int i;
        char type;

        for(  i=0 ;  i< nLen ; i++ )
        {
                type=table.Head[i].cType;
                printf("\n%s:",table.Head[i].strName);
                        switch (type)
                        {
            case 'c':
            printf("%c\t",arr[i].CHAR);
            break;
            case 's':
            printf("%s\t",arr[i].STRING);
            break;
            case 'i':
            printf("%d\t",arr[i].INT);
            break;
            default:
            printf("无法识别的数据类型!\n");
                        }
        }
        printf("\n");
}

void ReadData(struct File *file,char *strFileName)//读取文件数据区
{
                FILE *pFILE;
                char type;
                struct Table t;
                struct Table *pTable=file->pTable;
                struct Node *pCur;
                struct Node data;
                int i,j;

        if(!pTable)
        {
                printf("表指针为空,无法解读文件结构!\n");
                return;
        }
                if(   ERROR == ( pFILE = fopen(strFileName,"rb" )  )   )
                {
                        printf("文件%s无法打开!\n",strFileName);
                        return;
                }
                        fread(&t,sizeof(struct Table),1,pFILE);

                        for(  i=0  ;   i<file->pTable->nCount    ;  i++   )
                        {

                pCur = (   struct Node *   )malloc(   sizeof(   struct Node  )   );
                fread(data.arr,sizeof(union Elemtype)*MAX_DATA_LEN,1,pFILE);

                                for(j=0;j<file->pTable->nLen;j++)
                                {
                                        type=pTable->Head[j].cType;
                                        switch (type)
                                        {
                                     case 'c':
                                                                 pCur->arr[j].CHAR=data.arr[j].CHAR;
                                                                 //printf("%c\n", pCur->arr[j].CHAR);
                                                                 break;
                                                         case 's':
                                                                 strcpy(pCur->arr[j].STRING,data.arr[j].STRING);
                                                                // puts( pCur->arr[j].STRING);
                                                                  break;
                                                        case 'i':
                                                                 pCur->arr[j].INT=data.arr[j].INT;
                                                                // printf("%d\n", pCur->arr[j].INT);
                                                                  break;
                                                         default:
                                                                 printf("无法识别的数据类型!\n");
                                        }
                                }
                                pCur->next=file->pHead->next;
                                file->pHead->next=pCur;
                        }

            file->nCount=file->pTable->nCount;
                        fclose(pFILE);

}

void Open(struct File *file)//打开已有文件
{

    struct File file2;
        struct Node *pCur=file->pHead->next;
        char strFileName[MAX_STRING_LENGTH],str[20],str1[20];
        int i;
         printf("请输入表名:\n");
         gets(strFileName);
         strcat(strFileName,".txt");
         getchar();
         Read(file,strFileName);
     printf("查看表头('help database')\n");
     printf("查看表数据('help table')\n");
     scanf("%s%s",str1,str);
            if(str[0]=='d')
                ShowTable(file->pTable);
            else if(str[0]=='t')
                for( ; pCur ; pCur = pCur->next)
                  ShowData(pCur->arr,file);
         SubMenu(file);

}

void Add(struct File *file)//添加数据
{
        AddData(file);
}

void CheckInt(  struct File *file , int *bIsOK, int nIndex  )//检索出满足条件的int型数据
{
        int n;
        int i,j,k;
        int bFlag=OK;
        int nCount=file->nCount;
        char  strChoice[20];
        struct Node *pCur=file->pHead->next;
        printf("请输入匹配数据:\n");
    scanf("%d",&n);
        while( bFlag )
        {
        for(   i=0  ;  (  i  <  nCount  ) && ( pCur )  ;  i++,   pCur = pCur->next  )
                        {
                                if(   (  (INITSTATUS==bIsOK[i]) && (n=pCur->arr[nIndex].INT))
                                          ||  (   (OK==bIsOK[i]) &&(n!=pCur->arr[nIndex].INT) )   )
                                {
                                        bIsOK[i]=ERROR;
                                }
                                else if(   (INITSTATUS==bIsOK[i])  && (pCur->arr[nIndex].INT==n)  )
                                {
                                        bIsOK[i]=OK;
                                        ShowData(pCur->arr,file);
                                }
                        }
        while(!bIsOK)
        {
        printf("错误!请重新输入:\n");
        printf("请输入匹配数据:\n");
        scanf("%d",&n);
        }
        break;
        }
}

void CheckChar(  struct File *file , int *bIsOK , int nIndex  )//检索出满足条件的char型数据
{
        char n;
        int i,j,k;
        int bFlag=OK;
        int nCount=file->nCount;
        char  strChoice[20];
        struct Node *pCur=file->pHead->next;

                        printf("请输入匹配数据:\n");
                        scanf("%c",&n);
                        for(   i=0  ;  (  i  <  nCount  ) && ( pCur )  ;  i++,   pCur = pCur->next  )
                        {
                                if(   (  (INITSTATUS==bIsOK[i]) && (n!=pCur->arr[nIndex].CHAR))
                                          ||  (   (OK==bIsOK[i]) &&(n!=pCur->arr[nIndex].CHAR) )   )
                                {
                                        bIsOK[i]=ERROR;
                                }
                                else if(   (INITSTATUS==bIsOK[i])  && (pCur->arr[nIndex].CHAR==n)  )
                                {
                                        bIsOK[i]=OK;
                                ShowData(pCur->arr,file);
                                }
                        }
        while(!bIsOK)
        {
        printf("错误!请重新输入:\n");
        printf("请输入匹配数据:\n");
        scanf("%c",&n);
        }
}

void CheckString(  struct File *file , int *bIsOK , int nIndex  )//检索出满足条件的string型数据
{
        char n[MAX_STRING_LENGTH];
        int i,j,k;
        int bFlag=OK;
        int nCount=file->nCount;
        char  strChoice[20];
        struct Node *pCur=file->pHead->next;
                        printf("请输入匹配数据:\n");
                        scanf("%s",&n);
                        getchar();
                        for(   i=0  ;  (  i  <  nCount  ) && ( pCur )  ;  i++,   pCur = pCur->next  )
                        {
                                if(   (  (INITSTATUS==bIsOK[i]) && (strcmp(pCur->arr[nIndex].STRING,n)))
                                          ||  (   (OK==bIsOK[i]) &&(strcmp(pCur->arr[nIndex].STRING,n)) )   )
                                {
                                        bIsOK[i]=ERROR;
                                }
                                else if(   (INITSTATUS==bIsOK[i])  && (!strcmp(pCur->arr[nIndex].STRING,n))  )
                                {
                bIsOK[i]=OK;
                                ShowData(pCur->arr,file);
                                }
                        }
        while(!bIsOK)
        {
        printf("错误!请重新输入:\n");
        printf("请输入匹配数据:\n");
        scanf("%d",&n);
        }
}

void MyDeletData(struct Node *pCur)//删除记录
{
        struct Node *pNext;
        if(  (!pCur)  || (!pCur->next) )
        {
                printf("指针为空,删除失败!\n");
                return ;
        }
        pNext=pCur->next;
        pCur->next=pNext->next;
        free(pNext);

}

void Find(struct File *file)//条件查询显示
{

        struct Table table  =  *(  file->pTable  );//获取文件表头
        struct Node *pCur;

        int i,j,k;
        int nLen=file->pTable->nLen;//  获取字段总数
        int nCount=file->nCount;//  获取数据区数据容量
        int bFlag=OK;
        int *bIsOK;//  记录各数据项是否满足要求:OK表示满足,ERROR表示不满足

        char type;//字段类型
        char strDataName[MAX_LEN_FILE_NANE];
        char strChoice[20];

    bIsOK=(int *)malloc(   sizeof( int )*nCount );//分配空间

        for( i=0; i < nCount;i++)
        {
                bIsOK[i]=INITSTATUS;//初始化各项为不满足
        }

        ShowTable(&table);//显示文件各字段信息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条件的字段名:\n");
        while(  bFlag )
        {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条件的字段名:\n");
                gets(strDataName);
                if(!strlen(strDataName))
                {
                        printf("结束查询?(Y/any key)\n");
                        gets(strChoice);
                        if('Y'==strChoice[0])
                        {
                                bFlag=ERROR;
                                continue;
                        }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条件的字段名:\n");
                }

                for(  j=0  ;   j < nLen   ;   j++  )
                {
                        if(   !strcmp(  table.Head[j].strName,  strDataName ))
                        {
                                break;
                        }

                }
                if(j>nLen)
                {
                        printf("无此字段名,请再输入\n");
                        continue;
                }
                type=table.Head[j].cType;

                switch(type)
                {
                case 'c':
                        CheckChar(file,bIsOK,j);getchar();
                        break;
                case 's':
                        CheckString(file,bIsOK,j);
                        break;
                case 'i':
                        CheckInt(file,bIsOK,j);
                        break;
                default:
                        break;
                }

        }
        for(k=0,i=0,pCur=file->pHead->next; pCur &&i<nCount;i++,pCur=pCur->next)
        {
                if(OK==bIsOK[i])
                {
                        ShowData(pCur->arr,file);
                        k++;
                }
        }
        if( !k)
        {
                printf("对不起,没有满足条件的数据\n");
        }

}

void MyUpdateData(struct Node *pCur,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Table table  =  *(  file->pTable  );//获取文件表头
        int i,j,k;
        int nLen=file->pTable->nLen;//  获取字段总数
        int nCount=file->nCount;//  获取数据区数据容量
        int bFlag=OK;
        int *bIsOK;//  记录各数据项是否满足要求:OK表示满足,ERROR表示不满足
        char type;//字段类型
        char strDataName[MAX_LEN_FILE_NANE];
        char strChoice[20];

    bIsOK=(int *)malloc(   sizeof( int )*nCount );//分配空间

        for( i=0; i<nCount;i++)
        {
                bIsOK[i]=INITSTATUS;//初始化各项为不满足
        }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更新的字段名:\n");
        while(  bFlag )
        {
                gets(strDataName);
                if(!strlen(strDataName))
                {
                        printf("你确定结束更新?(Y/any key)\n");
                        gets(strChoice);

                        if('Y'==strChoice[0])
                        {
                                bFlag=ERROR;
                                continue;
                        }
                }

                for(j=0;j<nLen;j++)
                {
                        if(!strcmp(table.Head[j].strName,strDataName))
                        {
                                break;
                        }
                }
                if(j>nLen)
                {
                        printf("无此字段名,请再输入\n");
                        continue;
                }
                type=table.Head[j].cType;
                printf("请输入更新内容:\n");
                switch(type)
                {
                case 'c':
                        scanf("%c",&(pCur->arr[j].CHAR));
                        break;
                case 's':
                        scanf("%s",pCur->arr[j].STRING);
                        break;
                case 'i':
                        scanf("%d",&(pCur->arr[j].IN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Update( struct File *file)//更新数据
{
                struct Table table  =  *(  file->pTable  );//获取文件表头
        struct Node *pCur;

        int i,j,k;
        int nLen=file->pTable->nLen;//  获取字段总数
        int nCount=file->nCount;//  获取数据区数据容量
        int bFlag=OK;
        int *bIsOK;//  记录各数据项是否满足要求:OK表示满足,ERROR表示不满足

        char type;//字段类型
        char strDataName[MAX_LEN_FILE_NANE];
        char strChoice[20];

    bIsOK=(int *)malloc(   sizeof( int )*nCount );//分配空间

        for( i=0; i<nCount;i++)
        {
                bIsOK[i]=INITSTATUS;//初始化各项为不满足
        }

        ShowTable(&table);//显示文件各字段信息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条件的字段名:\n");
        while(  bFlag )
        {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条件的字段名:\n");
                gets(strDataName);
                if(!strlen(strDataName))
                {
                        printf("你确定结束更新记录前筛选?(Y/any key)\n");
                        gets(strChoice);

                        if('Y'==strChoice[0])
                        {
                                bFlag=ERROR;
                                continue;
                        }
                }

                for(  j=0  ;   j < nLen   ;   j++  )
                {
                        if(!strcmp(table.Head[j].strName,strDataName))
                        {
                                break;
                        }

                }
                if(  j >= nLen)
                {
                        printf("无此字段名,请再输入\n");
                        gets(strChoice);
                }
                type=table.Head[j].cType;

                switch(type)
                {
                case 'c':
                        CheckChar(file,bIsOK,j);
                        break;
                case 's':
                        CheckString(file,bIsOK,j);
                        break;
                case 'i':
                        CheckInt(file,bIsOK,j);
                        break;
                default:
                        break;
                }

        }

        for(i=0,k=0,pCur=file->pHead->next; pCur &&i<nCount;i++,pCur=pCur->next)
        {
                if(OK==bIsOK[i])
                {
                        ShowData(pCur->arr,file);
                        MyUpdateData(pCur,file);
                        ShowData(pCur->arr,file);
                        k++;
                }
        }

        if(!k)
        {
                printf("没有满足要求的数据:\n");
                return;
        }
        printf("数据更新成功\n");

}

void Delete(struct File *file)//删除数据
{
                struct Table table  =  *(  file->pTable  );//获取文件表头
        struct Node *pCur;

        int i,j,k;
        int nLen=file->pTable->nLen;//  获取字段总数
        int nCount=file->nCount;//  获取数据区数据容量
        int bFlag=OK;
        int *bIsOK;//  记录各数据项是否满足要求:OK表示满足,ERROR表示不满足

        char type;//字段类型
        char strDataName[MAX_LEN_FILE_NANE];
        char strChoice[20];

    bIsOK=(int *)malloc(   sizeof( int )*nCount );//分配空间

        for( i=0; i<nCount;i++)
        {
                bIsOK[i]=INITSTATUS;//初始化各项为不满足
        }

        ShowTable(&table);//显示文件各字段信息

        while(  bFlag )
        {
                printf("请输入需满足条件的字段名:\n");
                gets(strDataName);
                if(!strlen(strDataName))
                {
                        printf("结束查询?(Y/any key)\n");
                        gets(strChoice);

                        if('Y'==strChoice[0])
                        {
                                bFlag=ERROR;
                                continue;
                        }
                }

                for(  j=0  ;   j < nLen   ;   j++  )
                {
                        if(   !strcmp(  table.Head[j].strName,  strDataName ))
                        {
                                break;
                        }

                }
                if(  j >= nLen)
                {
                        printf("无此字段名,请再输入\n");
                        continue;
                }
                type=table.Head[j].cType;

                switch(type)
                {
                case 'c':
                        CheckChar(file,bIsOK,j);
                        break;
                case 's':
                        CheckString(file,bIsOK,j);
                        break;
                case 'i':
                        CheckInt(file,bIsOK,j);
                        break;
                default:
                        break;
                }

        }
        for(i=0,k,pCur=file->pHead; pCur->next &&i<nCount;i++,pCur=pCur->next)
        {
                if(OK==bIsOK[i])
                {
                        printf("正在删除以下数据:\n");
                        ShowData(pCur->next->arr,file);
                        MyDeletData(pCur);
                        printf("删除完毕\n");
                }
        }

        file->nCount-=k;
        file->pTable->nCount-=k;
        if( !k)
                printf("对不起,没有满足条件的数据\n");

}

void New(struct File *file)//新建文件
{
        char strFileName[MAX_LEN_FILE_NANE]="NONAME.txt";

        printf("\n请输入新建数据库的各字段信息:\n");

        CreateTable(file->pTable);

        SubMenu(file);
}

void AddData(struct File *file)//追加记录
{
        struct Table table=*(file->pTable);
        struct Node *pCur;
        int i,j,h,l;
        int nCount=0,strchoice=0;
        char strChoice[20];
        char type,y;
        int nLen=file->pTable->nLen;
        printf("\n\n文件共有%d个字段\n\n",nLen);

        if(  (!file) || (!file->pHead)  )
        {
                printf("文件加载数据失败,请确认文件是否受损!\n");
                return;
        }

                while(1)
                {
                        printf("1.添加数据\n2.退出\n");
                        gets(strChoice);
                        if( '1' != strChoice[0] )
                        {
                                 printf("\n已成功添加%d个数据\n\n",nCount);
                        file->pTable->nCount=file->nCount;
                                        return ;
                        }
                                        pCur=   ( struct Node * )malloc(  sizeof(  struct Node  )  );

                                printf("请依次输入数据:\n");
                                for(i=0;i<nLen;i++)
                                {
                                        printf("请输入%s(若为空则输入null):\n",table.Head[i].strName);
                                        type=table.Head[i].cType;
                                        scanf("%s",strChoice);
                                        y=getchar();
                                        switch (type)
                                        {
                    case 'c':
                                                if(table.Head[i].key!=0)//如该属性是主码或外码
                                                {
                        while(strcmp(strChoice,"null")==0)
                        {
                            printf("该属性不能为空!请重新输入:\n");
                            scanf("%s",strChoice);
                        }
                                                for(j=i-1;j>=0;j--)//检索是否已有相同数据
                        {
                            if(strChoice[0]==pCur->arr[j].CHAR)
                                {printf("已有该数据!请重新输入:");
                                break;
                                }
                        }
                        }
                                                pCur->arr[i].CHAR=strChoice[0];
                                                getchar();
                                                break;

                    case 's':
                        //GetString(strChoice);
                        if(table.Head[i].key!=0)//如该属性是主码或外码
                                                {
                        while(strcmp(strChoice,"null")==0)
                        {
                            printf("该属性不能为空!请重新输入:\n");
                            GetString(strChoice);
                        }
                                                for(j=i-1;j>=0;j--)//检索是否已有相同数据
                        {
                            if(strcmp(strChoice,pCur->arr[j].STRING)==0)
                                {
                                    printf("已有该数据!");
                                    break;
                                }
                        }
                                                }
                                                strcpy(pCur->arr[i].STRING,strChoice);
                        break;

                    case 'i':
                        if(table.Head[i].key!=0)//如该属性是主码或外码
                                                {
                        while(strcmp(strChoice,"null")==0)
                        {
                            printf("该属性不能为空!请重新输入:\n");
                            scanf("%s",strChoice);
                        }
                                                for(j=i-1;j>=0;j--)//检索是否已有相同数据
                        {
                            if(strChoice[0]-'0'==pCur->arr[j].INT)
                                {printf("已有该数据!请重新输入:");
                                break;
                                }
                        }
                        }
                                                pCur->arr[i].INT=strChoice[0];
                                                getchar();
                                                break;

                    default:
                        printf("无法识别的数据类型!\n");
                                        }
                                }

                                pCur->next=file->pHead->next;
                                file->pHead->next=pCur;
                                file->nCount++;
                                nCount++;
                        }

}

void Read(struct File  *file,char *strFileName)//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并存入文件结构体中
{
        ReadTable(file,strFileName);
        //ShowTable(file->pTable);
        ReadData(file,strFileName);
}

void DelteFile(  struct File *file )//释放文件结构体的空间
{

        free(file);

}

void Save(struct File  file,char *strFileName)//在文件中储存数据
{
        printf("\n\n正在储存数据\n\n");
        SaveTable(file.pTable,strFileName);
        SaveData(file,strFileName);
        printf("\n\n已储存数据\n\n");
}

void SubMenu(struct File *file)//显示子菜单
{
        char strChoice,str1[20],str[20];
        char strFileName[MAX_LEN_FILE_NANE],C[20];
        int  flag =OK;
        int  isSave=ERROR;
        struct Node *pCur=file->pHead->next;

        while(  flag )
        {
            //printf("查看('help')\n");
                printf("追加('insert')\n");
                printf("查询('select')\n");
                printf("更新('update')\n");
                printf("删除('delete')\n");
                printf("保存('save')\n");
                printf("退出('exit')\n");
                scanf("%s",C);
                strChoice=getchar();
                switch (C[0])
                {
                case 'i':
                        Add(file);
                        break;
                case 's':
                    if(C[1]=='e') Find(file);
                    else if(C[1]=='a')
                {
                    printf("请输入表名\n");
                        gets(strFileName);
                        strcat(strFileName,".txt");
                        getchar();
                                Save(*file,strFileName);
                                isSave=OK;
                }
                        break;
        /*case 'h':
                printf("查看表头('help database')\n");
                printf("查看表数据('help table')\n");
                scanf("%s%s",str1,str);
            if(str[0]=='d')
                ShowTable(file->pTable);
            else if(str[0]=='t')
                ShowData(pCur->arr,file);
            break;*/
                case 'u':
                        Update(file);
                        break;
                case 'd':
                        Delete(file);
                        break;
                default:
                        printf("退出子菜单?('Y'/any key)");
                                        strChoice=getchar();
                                        if('Y'==strChoice)
                                        {
                                                        flag=ERROR;
                                                        if(!isSave)
                                                        {
                                                                     printf("你尚未存盘\n");
                                                                         printf("请输入表名\n");
                                           gets(strFileName);
                                          strcat(strFileName,".txt");
                                          getchar();
                                                 Save(*file,strFileName);
                                                        }
                                              break;
                                        }
                                        else
                                        {
                                                continue;
                                        }
                }
        }

}

void MainMenu()//显示菜单,进入消息循环
{
        char strChoice,C[20],A[100][100][100];
        int flag=OK;
        struct File file;
        InitFile(&file);

                while( flag )
                {
                        printf("\n\n\n\t\t\t\t主菜单\n\n\n");
            printf("\t\t\t\t新建表('create')\n");
                        printf("\t\t\t\t打开表('open')\n");
                        //printf("\t\t\t\t分析语句('analysis')\n");
                        printf("\t\t\t\t退出菜单('exit')\n");
            scanf("%s",C);
            strChoice=getchar();
            switch (C[0])
                                {
                case 'c':
                    New(&file);
                    continue;
                                case 'o':
                    Open(&file);
                    continue;
                //case 'a':
                    //AnalySQL();
                    //continue;
                                case 'e':
                                        printf("退出主菜单?('Y'/any key)\n");
                                        strChoice=getchar();
                                        if('Y'==strChoice)
                                        {
                                                        flag=ERROR;
                                              break;
                                        }
                                        else
                                        {
                                                continue;
                                        }
                                default:
                                        printf("错误!\n");
                                        continue;
                                }
                }
}

int main()
{
    int i;
    i=USERS();
    if(i==1) {MainMenu();getchar();}
    else {printf("用户没有权限!\n");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