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6-11-01):
自制了一个51系统板,在下载程序时,就是不行。(用的下载器)排除晶振接触不良,芯片损坏,复位电路接通。下载器接线没问题。。。。
求大神帮帮忙,还有拿些会影响下载程序

网友A:
单片机型号选择、下载线接反、供电不足、单片机坏、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B:
频率不匹配

网友C:
引脚 频率 还有电源压有可能不太稳定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D:
重新下载一遍驱动试一下,然后把系统用WIN7下操作

网友E:
串口频率不匹配

网友F:
如果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的话也可能会影响的

网友G:
排除编程软件的问题

网友H:
没有成功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I:
大神不少啊

网友J:
试一下先给单片机供电,再打开串口软件

网友K:
啥子 下载不了程  说 清楚

网友L:
串口波特率选对了没呀?还有就是芯片的型号选对了吗?

网友M:
看看 RS232接口,2 3 5线接对了么。还有MAX232引脚

网友N:
问题说清楚 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O:
频率看看对不对吧

网友P:
RXD和TXD接反了,还要要把电源打开

网友P:
RXD和TXD接反了,还要要把电源打开。或者是EA引脚的问题

网友Q:
你试试调换R和T接线

网友R:
其实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