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宏定义剩下的引脚

楼主(2016-11-01):
比如1602定义一个宏#define LCD1602_Pin P0 但是我为了节省引脚,用四线接线方式。剩下的四个引脚怎么使用?????求大神解答!!!!!!!!无比感谢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

就是定义一个P0口,用了高四位引脚,剩下低四位引脚怎样使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怎么定义用一个变量定义多个引脚,比如我想用一个变量定义P0.4~P0.7口

网友C:
剩下的随便用

网友C:
剩下的可以做其它用,根据需要随便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下的可以做其它用,根据需要随便定义

有什么办法一次性定义多个引脚,比如一次性定义四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