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和ds1302的BUG,求解,急

楼主(2016-11-01):
问题是这样子的,我在写12864显示的程序里面,只要我加进去了ds1302的程序后,12864显示就会出问题,字闪一下然后就没了。。但是如果去掉那段和ds1302有关的程序,12864显示就又恢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应该你的ds1302里的延时影响12864的显示了,再有一个可能就是ds1302和12864可能有一个管脚短路了

网友B:
你是不是一直在延时等待1302的秒输出?

网友C:
单步调试一下,是不是ds1302进去没出来

网友D:
建议你找找DS1302的程序,有可能他进入子函数后没有出来,或者是像一楼说的呢样,不过应该不会是引脚短路,多半就是你的程序逻辑关系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E:
悬赏20黑币,望“大神”们应标!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前段时间比较忙,,所以没来回帖。。就是12864的引脚和另外一个模块的引脚短路了。。当时没找到问题,,,后来发现是开发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F(2017-06-02):
我的还显示问号

网友G(2019-07-10):
大哥大哥,我用的谱中科技的51单片机,和你的情况一样的,我看ds1302和12864的P3^4口是公共的,但是都是硬件接好了的,又改不了,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