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焊接

楼主:
该种封装是啥?可以手工焊接吗?

网友A(2016-12-29):
封装的名字步知道,但是肯定可以手工焊的;

网友B:
可以手工焊  托焊

网友C(2016-11-02):
LLP 算是 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量不多可以手工 焊接的,拉焊就可以

请问这种封装叫啥? 常见吗?

网友C:
数量不多可以手工 焊接的,拉焊就可以

网友E:
这个就要看你的焊接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