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写的交通灯程序有错。求助大神!!!

楼主(2016-11-01):
本人萌新一枚,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前段时间突发奇想想用单片做一个交通灯
控制程序,在网上查找很多相关内容后终于自己写好程序了,也没有编译错误。但是,
实际运行时却达不到自己所预想的那样,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写的程序哪出错了。
以下是我所写的程序。顺便把所使用的单片机构造图发给大家以便查看。

网友A:
这里是你定义的uchar num,num1,shi_we,shi_ns,ge_we,ge_ns;
uint xianshi_we,xianshi_ns;
这里是你使用的  if(num1==1200)
你定义的uchar类型,数据最大到255,再加就变0,不会出现大于1200的数

网友B: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29

网友B: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网友C: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昨天我又请教了一下同学,经过我们的反复检查调试已经成功解决问题了。/**************************************************
实验名:交通灯设计
实验内容:利用中断,定时/计数器,数码管和led灯进行交通灯的设计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i1=P2^4;           //定义位选 0
                                   sbit wei2=P2^5;           //1
                                   sbit wei3=P2^6;           //2
                                   sbit wei4=P2^7;           //3
                                   sbit green_we=P1^2;        //定义交通灯 绿东西
                                   sbit green_ns=P1^3;        //定义交通灯 绿南北
                                   sbit red_we=P1^0;        //定义交通灯 红东西
                                   sbit red_ns=P1^1;        //定义交通灯 红南北
                                   sbit yellow_we=P1^4;        //定义交通灯 黄东西
                                   sbit yellow_ns=P1^5;        //定义交通灯 黄南北
                                   uchar num,num1,shi_we,shi_ns,ge_we,ge_ns;
                                   uint xianshi_we,xianshi_ns;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数值0,1,2...9
                                   void delayms(uint xsm) //延时程序
                                   {
                                   uint i,j;
                                   for(i=xsm;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shi_we,uchar ge_we,uchar shi_ns,uchar ge_ns)         //定义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P0=table[shi_we];
                                   delayms(5);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P0=table[ge_we];
                                   delayms(5);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P0=table[shi_ns];
                                   delayms(5);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P0=table[ge_ns];
                                   delayms(5);
                                   }
                                   void main()
                                   {
                                   num=0;
                                   num1=0;
                                   xianshi_we=19;
                                   xianshi_ns=19;
                                   shi_we=1;
                                   ge_we=9;
                                   shi_ns=1;
                                   ge_ns=9;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和计数器1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46080)/256;          //设置初值
                                   TL0=(65536-4608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P1=0xff;           //led灯全灭
                                   P1=0xf6;   //定义东西亮红灯,南北亮绿灯;
                                   while(1)
                                   {
                                        display(shi_we,ge_we,shi_ns,ge_ns);
                                          if(num1==17)
                                        {
                                        P1=0xde; //定义东西亮红灯,南北亮黄灯;
                                        }
                                if(num1==19)
                                        {
                                        P1=0xf9; //定义东西亮绿灯,南北亮红灯;
                                        xianshi_we=19;
                                xianshi_ns=19;
                                        }
                                if(num1==36)
                                        {
                                        P1=0xed; //定义东西亮黄灯,南北亮红灯;
                                        }
                                if(num1==39)
                                        {
                                        num1=0;
                                        xianshi_we=19;
                                xianshi_ns=19;
                                        P1=0xf6; //定义东西亮红灯,南北亮绿灯;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num++;
                                        if(num%20==0)
                                        {
                                     num=0; num1++;
                                         xianshi_we--;
                                            xianshi_ns--;
                                         shi_we=xianshi_we/10;
                                         ge_we=xianshi_we%10;
                                         shi_ns=xianshi_ns/10;
                                         ge_ns=xianshi_ns%10;
                                         }
                                   }
这是修改过的程序,已经在板子上实际检验过了,没大问题,基本能实现所预想的那样。剩下的就是添加外部中断以解决紧急情况了。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D:
num,num1這變量應為int 型態 , TMOD=0x51;好像有誤吧  應是TMOD=0x11;

网友E:
我先仔细看看,再回复你哈

网友E:
确实有点错误啊

网友F:
现在仿真软件上试验一下

网友G:
在proteus上试试

网友B:
对照正确的案例和程序,仔细分析。

网友H:
我们也在做交通灯,但和你的比起来要简易很多

网友I:
这里是你定义的uchar num,num1,shi_we,shi_ns,ge_we,ge_ns;

网友J:
哪里出错了哇

楼主:
已经解决了,你可以看我后面重新发的程序。之前的那个程序错误很多,计数器用法用错了,没有加脉冲信号,还有我把NUM1定义为unsigned char,它是8位的最多只能表示256个数字,用int 16位才能表示1000+以上的数

网友K:
我帮你仔细看看哈别急

网友L:
超出数据类型的范围,则会溢出。

网友M: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超出数据类型的范围,则会溢出。

谢谢,后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N:
好像不难,你再认真看一遍  应该可以发现其中的难题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