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16*16点阵动态显示程序怎么改

楼主:
以下程序是两个字的动态显示,怎么改成八个字动态显示
#include<reg52.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char code col[]={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row[][32]={{0x00,0x08,0x00,0x04,0x00,0x03,0xE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8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E,0x00,0x00,},    //显示 字码:你{0x00,0x88,0x00,0x68,0x3E,0x09,0x22,0x09,0x2A,0x29,0x32,0xC9,0x22,0x09,0xFE,0x0F,0x22,0x29,0x32,0xC9,0x2A,0x09,0x22,0x09,0x3E,0x29,0x00,0xC8,0x00,0x08,0x00,0x00,},       // 显示字码:好 };          void delayms(uint t)                           //每1延时1ms{     uint x,y;     for(x=t;x>0;x--)         for(y=124;y>0;y--);}                                                void display(uint n)          //n为显示字码的序数{     uint i,j;         for(j=0;j<10;j++)         for(i=0;i<16;i++)         {             if(i<8) P2=col[i],P3=0xff;                  else  P2=0xff, P3=col[i-8];                      P0=row[n][2*i];                 P1=row[n][2*i+1];                 delayms(3);                                            }                                   }                         void main(){     while(1)                   {                 display(0);                 delayms(50);             display(1);                 delayms(50);                 }         }

网友A(2016-11-02):
上述程序中uint全部改为uchar(这不是错误,而是没必要)。

网友A:
if(i<8) P2=col[i],P3=0xff;                  else  P2=0xff, P3=col[i-8];                      语句格式有错

网友A:
code中要有八个字。

网友A:
显示循环序数改为8

网友B:
你好,那要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循环序数改为8

按你说的改了,好像刷新时间太快,要改上面的吗

网友C:
將row數組(陣列) 用一組{} 包圍就好 ,增加到8個漢字的內容,結束用 ;
將 main() 改成下列這樣
void main()
{ char i,j;
while(1)
        {
        for(j=0;j<8;j++) //有8個字形輪流顯示
                {
                 for(i=0;i<2;i++) ////每個字形顯示時間的長度
                 display(j);
                }

        }
}

如果有殘影則加上 關閉顯示器
如下:
void display(uint n)
{     uint i,j;
        for(j=0;j<10;j++)

        for(i=0;i<16;i++)
                {
                                P0=0; //
                                P1=0; //

                if(i<8) P2=col[i],P3=0xff;
                else  P2=0xff, P3=col[i-8];

                 P0=row[n][2*i];
                 P1=row[n][2*i+1];
                 delayms(3);
                }
}

您試看看...

网友D:
论坛里有的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