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求帮忙

楼主(2016-11-02):
通过键盘控制外部中断01,键盘1按下,进入外部中断0,红灯向白灯循环闪烁;键盘2按下,进入外部中断,白灯向红灯循环闪烁。

网友A:
白灯向红灯闪烁?请描述的再详细一点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灯向红灯闪烁?请描述的再详细一点可好?

就是理解为一个控制从左往右,一个控制从右往左

网友A:
/*********************************************************************************************
编写:刘海龙
程序名:外部中断控制流水方向
硬件支持:LED负极接P1口
2016.11.3
/*********************************************************************************************/
#include <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aa,MENU=0;
/**********************************************************************************************/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STC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600
        }                                                       //AT89C51单片机在外部晶振为12MHz时i值上限为125
}
/*********************************************************************************************
函数名:外部中断INT初始化函数
调  用:IN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外部中断INT1、INT0中断,设置中断方式
备  注:
/**********************************************************************************************/
void INT_init (void){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 = 1; //禁止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T0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
/*********************************************************************************************
函数名:外部中断INT0中断处理程序
调  用:[外部引脚INT0中断处理]
/**********************************************************************************************/
//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aa=0xfe;
          MENU=1; //
}

//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aa=0x7f;
         MENU=2; //
}
/*********************************************************************************************
函数名: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INT_init();//中断初始化
        while(1){
                        if(MENU==1)
                        {
                                P1=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
                        if(MENU==2)
                        {
                                P1=aa;
                                delayms(500);
                                aa=_cror_(aa,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