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这个程序怎样建立工程文件和HEX文件,谢谢!

楼主:
/***************************************************************************************************
TEA5767采用I2C接口控制.TEA5767读写数据都是5个字节,其中PLL参数14.
以下程序中的函数可以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Fosc =11.0592Mhz.
PCB:WRT-TEST BOARD      VER:A0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ea5767.h"
#include "iic.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
#define XTAL32K
#define max_freq 108000     //108Mhz
#define min_freq 87500        //87.5Mhz
#define max_pll 0x339b       //108MHz时的pll.
#define min_pll 0x299d        //87.5MHz时的pll.
#define Add_Freq    1
#define Dec_Freq    0
#ifdef XTAL32K
#define REFERENCE_FREQ    32.768
#else
#define REFERENCE_FREQ    50.000
#endif
unsigned char radio_write_data[5]={0x2A,0xB6,0x40,0x11,0x40};        //初始化写入TEA5767的数据(FM89.8Mhz)
unsigned char radio_read_data[5];
unsigned int Pll_Data;
unsigned long Frequency_Data;
/***********************************************************************************/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
    TMOD = 0x11;
    TH0 = 0x5d;
    TL0 = 0x3d;
    TR0 = 0;   //25ms
    TH1 = 0x5d;
    TL1 = 0x3d;
    TR1 = 0;   //25ms
    T2CON = 0x30;
    T2MOD = 0x00;
    RCAP2H = 0xFE;
    TH2 = RCAP2H;
    RCAP2L = 0xFB;
    TL2 = RCAP2L;
    TR2 = 0;   //2400bps
    PCON = 0x00;
    SCON = 0xD0;
    IP = 0x14;
    EX0 = 1;
    IT0 = 1;
    ET0 = 1;
    EX1 = 1;
    IT1 = 1;
    ES = 0;
    EA = 0;
}
/***********************************************************************************/
//TEA5767状态,并转换成频率
void Radio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_l,temp_h;
    Pll_Data = 0;
    ATIICxx_PRead(&radio_read_data[0],5);

    temp_l = radio_read_data[1];
    temp_h = radio_read_data[0];
    temp_h &= 0x3f;
    Pll_Data = temp_h*256+temp_l;
    Get_Frequency();
}
/***********************************************************************************/
//PLL计算频率
void Get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unsigned int npll = 0;

    npll = Pll_Data;
    hlsi = radio_read_data[2]&0x10;
    if (hlsi)
        Frequency_Data = (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REFERENCE_FREQ*(float)0.25-225);    //频率单位:KHz
    else
        Frequency_Data = (unsigned long)((float)(npll)*(float)REFERENCE_FREQ*(float)0.25+225);    //频率单位:KHz
}
/***********************************************************************************/
//由频率计算PLL
void Get_Pll(void)
{
    unsigned char hlsi;
    hlsi = radio_read_data[2]&0x10;
    if (hlsi)
        Pll_Data = (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_Data+225)*4)/(float)REFERENCE_FREQ);    //频率单位:k
    else
        Pll_Data = (unsigned int)((float)((Frequency_Data-225)*4)/(float)REFERENCE_FREQ);    //频率单位:k
}
/***********************************************************************************/
//手动设置频率,mode=1,+0.1MHz; mode="0:-0".1MHz ,不用考虑TEA5767用于搜台的相关位:SM,SUD
void 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
    Radio_Read();

    if(mode)
    {
        Frequency_Data += 100;
        if(Frequency_Data > max_freq)
            Frequency_Data = min_freq;
    }
    else
    {
        Frequency_Data -= 100;
        if(Frequency_Data < min_freq)
            Frequency_Data = max_freq;
    }

    Get_Pll();
    radio_write_data[0] = Pll_Data/256;
    radio_write_data[1] = Pll_Data%256;
    radio_write_data[2] = 0x41;
    radio_write_data[3] = 0x11;
    radio_write_data[4] = 0x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5);
}
/***********************************************************************************/
//自动搜台,mode=1,频率增加搜台; mode="0:频率减小搜台".
void Auto_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
    Radio_Read();
    Get_Pll();
    if(mode)
    {
        radio_write_data[2] = 0xb1;
        if(Pll_Data > max_pll)
        {
            Pll_Data = min_pll;
        }
    }
    else
    {
        radio_write_data[2] = 0x41;
        if(Pll_Data < min_pll)
        {
            Pll_Data = max_pll;
        }
    }

    radio_write_data[0] = Pll_Data/256+0x40;
    radio_write_data[1] = Pll_Data%256;
    radio_write_data[3] = 0x11;
    radio_write_data[4] = 0x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5);
    Radio_Read();
    while(!(radio_read_data[0]&0x80))     //RF电台就绪标志
    {
        Radio_Read();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ialization();
    radio_write_data[0] = 0x2A;
    radio_write_data[1] = 0xB6;
    radio_write_data[2] = 0x41;
    radio_write_data[3] = 0x11;
    radio_write_data[4] = 0x40;
    ATIICxx_PWrite(&radio_write_data[0],5);//初始化TEA5767(87.5Mhz)
    Frequency_Data = 89800;
    while(1)
    {
     i = GetKey();

     Led_Display(Frequency_Data);

     switch (i)
     {
                case 0x00:
                {
                    Search(Add_Freq);
                };
                break;

                case 0x01:
                {
                    Search(Dec_Freq);
                };
                break;

                case 0x02:
                {
                    Auto_Search(Add_Freq);
                };
                break;

                case 0x03:
                {
                    Auto_Search(Dec_Freq);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ic.h"
#include "key.h"
/*********************************************************************/
/* IIC读写程序芯片型号*/
/*********************************************************************/
/*********************************************************************/
sbit I2C_SCK=P3^5;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sbit I2C_SDA=P3^4;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
#define ATIIcxxDriverAddressW 0xC0
#define ATIIcxxDriverAddressR 0xC1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定义空指令*/
/*********************************************************************/
struct bytedata_2
{
unsigned char ByteH;
unsigned char ByteL;
};
union int2byte
{
unsigned int IntData;
struct bytedata_2 ByteData;
};
/*********************************************************************/
//启动I2C总线,退出时SCL为低
void I2C_Start(void)
{
I2C_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I2C_SCK=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CK=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停止I2C总线
void I2C_Stop(void)
{
I2C_SCK=0;
I2C_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I2C_SCK=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MCU等待应答位(返回0表示应答)
bit I2C_WaitAck(void)
{
unsigned char ucErrTime = 200;   //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
I2C_SCK=0;
I2C_SDA=1;
_Nop();
I2C_SCK=1;
   while(I2C_SDA)
   {
      ucErrTime--;
      if (ucErrTime == 0)
      {
         I2C_Stop();
         return 0;
       }
   }

   I2C_SCK=0;
   return 1;
}
//MCU应答信号
void I2C_Ack(void)
{
I2C_SCK=0;
I2C_SDA=0;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CK=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I2C_SCK=0;
}
//MCU发送非应答信号
void I2C_Noack(void)
{
I2C_SCK=0;
I2C_SDA=1;
_Nop();
_Nop();
I2C_SCK=1;
_Nop();
_Nop();
I2C_SCK=0;
}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
unsigned char i = 8;
while( i-- )
{
  I2C_SCK = 0;
  _Nop(); //_Nop();
  if ( sendbyte &0x80 ) I2C_SDA =1;
  else I2C_SDA =0;
  _Nop(); //_Nop();
  I2C_SCK = 1;
  _Nop(); //_Nop();
  sendbyte <<= 1;
}
I2C_WaitA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 8, data_buffer;
I2C_SDA = 1;
while ( i--)
{
  I2C_SCK =0;
  _Nop();_Nop();
  I2C_SCK =1;
  _Nop();_Nop();
  data_buffer <<= 1;

  if ( I2C_SDA ) data_buffer++;
}
return (data_buffer);
}
void ATIICxx_PWrite(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 ATIIcxxDriverAddressW );
while(count--)
{
  I2C_Send_Byte( *(unsigned char*)McuAddress );
  ((unsigned char*)McuAddress)++;
}
I2C_Stop();
}
void ATIICxx_PRead(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 ATIIcxxDriverAddressR );
while(count--)
{
  *McuAddress = I2C_Receive_Byte();
  I2C_Ack();
  McuAddress++;
}
I2C_Noack();
I2C_Stop();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key.h"
/************************************************************************/
#define KEY P0                       //定义P0口为键盘接口
/************************************************************************/
/************************************************************************/
void DelayK(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while( --Time != 0)
        {
                for(i = 0; i < 125; i++); //i 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 毫秒 。
        }
}
/************************************************************************/
unsigned char GetKey()          //键盘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m,n,e=0xff;  //定义3 个变量

        KEY = 0x0f;        //键盘口置00001111
        if (KEY != 0x0f)          //查寻键盘口的值是否变化
        {
                DelayK(20);       //延时20毫秒
                if (KEY != 0x0f)         //有键按下处理
                {
                        m = KEY;         //键值放入寄存器m
                }
                KEY = 0xf0;       //将键盘口置为11110000
                n = KEY;          //将第二次取得值放入寄存器n
                m |= n;    //将两个数据熔合
                switch(m)         //对比数据值
                {
                        case 0x7e: e = 0x00; break;//对比得到的键值给e一个应用数据
                        case 0xbe: e = 0x01; break;
                        case 0xde: e = 0x02; break;
                        case 0xee: e = 0x03; break;
                        case 0x7d: e = 0x04; break;
                        case 0xbd: e = 0x05; break;
                        case 0xdd: e = 0x06; break;
                        case 0xed: e = 0x07; break;
                        case 0x7b: e = 0x08; break;
                        case 0xbb: e = 0x09; break;
                        case 0xdb: e = 0x0a; break;
                        case 0xeb: e = 0x0b; break;
                        case 0x77: e = 0x0c; break;
                        case 0xb7: e = 0x0d; break;
                        case 0xd7: e = 0x0e; break;
                        case 0xe7: e = 0x0f; break;
                        default: break;    //键值错误处理
                }
        }

        KEY = 0x0f;
        while (KEY != 0x0f);

        return (e);    //e作为返回值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ed.h"
/************************************************************************/
sbit ge="P1"^3;
sbit shi="P1"^2;
sbit bai="P1"^1;
sbit qan="P1"^0;
#define     LED     P1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30,0x6d,0x79,0x72,0x5b,0x5f,0x31,0x7f,0x7b,0x40};//共阴
                        //0,    1,   2   3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0,    1,   2   3    4    5    6    7    8    9
/************************************************************************/
void DelayD(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while( --Time != 0)
        {
                for(i = 0; i < 125; i++); //i 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 毫秒 。
        }
}
/************************************************************************/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long i)             //显示函数
{
LED = tab[i/100000];
qan = 1;
   bai = 0;
   shi = 0;
   ge = 0;
   DelayD(1);
   LED = tab[(i%100000)/10000];
   qan = 0;
   bai = 1;
   shi = 0;
   ge = 0;
   DelayD(1);
   LED = tab[((i%100000)%10000)/1000];
   qan = 0;
   bai = 0;
   shi = 1;
   ge = 0;
   DelayD(1);
   LED = tab[(((i%100000)%10000)%1000)/100];
   qan = 0;
   bai = 0;
   shi = 0;
   ge = 1;
   DelayD(1);
}
/*头文件*/
#ifndef _IIC_H_
#define _IIC_H
void ATIICxx_PWrite(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ATIICxx_PRead(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oack(void);
#endif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unsigned char GetKe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endif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long i);
void DelayD(unsigned char Time);
#endif
#ifndef _TEA5767_H_
#define _TEA5767_H_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void Get_Pll(void);
void Get_Frequency(void);
void 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void Auto_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endif

网友A(2016-11-02):
把你贴出来的程序另存为.C的文件在用KEIL 新建工程 然后往工程里面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改成C后缀!!!!!

网友C:
keil中Output标签页,其中Create Executable框中的Create Hex File默认为未选,若需要生成可执行Hex代码文件(用于写入单片机ROM或进一步Proteus虚拟电路仿真),则应中打勾。编译制作后,能自动生成Hex代码文件。

网友D:
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FM.C...
FM.C(6):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6):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7):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ea5767.h'
FM.C(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ic.h'
FM.C(1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FM.C(1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ed.h'
FM.C(32): error C202: 'T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3): error C202: 'TH0':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4): error C202: 'TL0':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5): error C202: 'TR0':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6): error C202: 'TH1':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7): error C202: 'TL1':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8): error C202: 'TR1':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39): error C202: 'T2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0): error C202: 'T2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1): error C202: 'RCAP2H':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2): error C202: 'TH2':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3): error C202: 'RCAP2L':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4): error C202: 'TL2':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5): error C202: 'TR2':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6): error C202: 'P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7): error C202: 'S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8): error C202: 'IP':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49): error C202: 'EX0':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50): error C202: 'IT0':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51): error C202: 'ET0':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52): error C202: 'EX1':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53): error C202: 'IT1':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54): error C202: 'ES':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55): error C202: 'EA': undefined identifier
FM.C(207):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207):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208):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20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20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ic.h'
FM.C(21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FM.C(379):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37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380):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38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38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FM.C(439):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43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440): error C309: bad or missing filename
FM.C(440):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
FM.C(44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led.h'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C:
那是你程序有错,keil提示出错。

网友E:
程序有问题当然生成不了hex

网友F:
你这里不是一个文件,看下面:

/*头文件*/
#ifndef _IIC_H_
#define _IIC_H
void ATIICxx_PWrite(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ATIICxx_PRead(unsigned char *McuAddress,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void);
void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void I2C_Ack(void);
void I2C_Noack(void);
#endif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unsigned char GetKe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endif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long i);
void DelayD(unsigned char Time);
#endif
#ifndef _TEA5767_H_
#define _TEA5767_H_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void Get_Pll(void);
void Get_Frequency(void);
void 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void Auto_Search(unsigned char mode);
#endif

需要分开、整理一下。

网友F:
你所贴出来的里面含有截图里的所有文件,你自己分一分。
每个文件开始的两行:
#include
#include
补上(改):

网友G:
tea5767.h,ic.h,key.h,led.h及他们相应的.c文件和FM.c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并且把create HEX fi打上对勾

网友H:
右键点击工程,打开选项,在Output一栏里面勾选生成HEX文件即可

网友I:
keil3的具体使用,可以参考链接http://www.3322.cc/soft/4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