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3.2-SD-TP彩屏(R61509-16Pins)驱动程序

楼主(2016-11-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gui.h"
#include "touch.h"

/****************************************************************************
*函数名: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rst;
        //--多出来两个值使用来在内存上面跟别的变量分隔的--//
        uchar  xValue[5] = {0, 0, 0, 0, 0}, yValue[5] = {0, 0, 0, 0, 0};
        long x, y;

        TFT_Init();
        rst = 1;
        /* 触摸校正,默认使用开机不校正,如果触摸正对可以改正,该函数里面的校正点 */
        /* 或者定义USE_TOUCH_ADJUST开启开机校正,定义在touch.h的44行 */
        TOUCH_Adjust();
        while(1)
        {
                if(rst ==1)
                {
                        TFT_ClearScreen(0xFFFF); //黑色
                        GUI_WriteASCII(190, 0, "RST", 0xF800, 0xFFFF);
                        GUI_Write32CnChar(60, 20, "普中科技", 0xF800, 0xFFFF);
                        GUI_Line(60, 50, 188, 50, 0xF800);

                        rst = 0;
                }

                if(TOUCH_XPT_ReadXY() == 1)
                {
                        //--如果触摸跟显示发生偏移,可以根据显示AD值--//
                        //--调整下面公式里面的数值--//

            x = xpt_xy.y * TouchAdj.xFactor / LCD_ADJ_MUX + TouchAdj.xOffset;
            y = xpt_xy.x * TouchAdj.yFactor / LCD_ADJ_MUX + TouchAdj.yOffset;

                        if (x > 240 )
                        {
                                x = 239;
                        }

                        if (y > 400)
                        {
                                y = 399;
                        }
                        x = 239 - x;
                        y = 399 - y;

                        if ((x > 190) && (y < 24))
                        {
                                rst = 1;
                        }

                        else
                        {
                                GUI_Dot((uint)x, (uint)y, 0xF800);         //画点
//
//                                 //--计算读取到的AD值--//
//                                 //--由于添加了显示AD值,计算需要时间,所以触摸有一点延迟--//
//                                 xValue[0] = (xpt_xy.x % 10000 /1000) + '0';
//                                 xValue[1] = (xpt_xy.x % 1000 /100) + '0';
//                                 xValue[2] = (xpt_xy.x % 100 /10) + '0';
//                                 xValue[3] = (xpt_xy.x % 10) + '0';

//                                 yValue[0] = (xpt_xy.y % 10000 /1000) + '0';
//                                 yValue[1] = (xpt_xy.y % 1000 /100) + '0';
//                                 yValue[2] = (xpt_xy.y % 100 /10) + '0';
//                                 yValue[3] = (xpt_xy.y % 10) + '0';

//                                 //--显示AD值--//
//                                 GUI_WriteASCII(0, 370, "X:", 0xF800, 0xFFFF);
//                                 GUI_WriteASCII(32, 370, xValue, 0xF800, 0xFFFF);
//                                 GUI_WriteASCII(119, 370, "Y:", 0xF800, 0xFFFF);
//                                 GUI_WriteASCII(151, 370, yValue, 0xF800, 0xFFFF);
                        }
                }

        }
}
#include"R61509.h"

/****************************************************************************
*函数名:TFT_WriteCmd
*输  入:cmd:写入的十六命令
*      * cmh:写入的18位命令中的最高两位
*输  出:
*功  能:向TFT屏写入18位数据。
****************************************************************************/

void TFT_WriteCmd(uint cmd)
{
    uchar cmdH, cmdL;

    cmdH = cmd >> 8;
    cmdL = cmd & 0x00FF;

    TFT_WR = 1;
        TFT_CS = 0;        //打开片选
        TFT_RS = 0;        //选择写命令

    /* 放置数据 */
        TFT_DATAPORTH = cmdH;
    TFT_DATAPORTL = cmdL;

        TFT_WR=0;
        TFT_WR=1;

        TFT_CS=1;        //关闭片选
}

/****************************************************************************
*函数名:TFT_WriteData
*输  入:dat:写入的16位数据
*      * dah:写入的18位数据中的最高2位
*输  出:
*功  能:向TFT屏写入18位命令。
****************************************************************************/

void TFT_WriteData(uint dat)
{
    uchar datH, datL;

    datH = dat >> 8;
    datL = dat & 0x00FF;

    TFT_WR = 1;
        TFT_CS = 0;  //打开片选
        TFT_RS = 1;  //选择写数据

        /* 放置数据 */
        TFT_DATAPORTH = datH;
    TFT_DATAPORTL = datL;

        TFT_WR=0;
        TFT_WR=1;

        TFT_CS=1;//关闭片选
}
/****************************************************************************
*函数名: TFT_WriteCmdData
*输  入:cmd:16位命令
*      * dat:16位数据
*输  出:
*功  能:向TFT屏先写入16位命令。在写入16位数据
****************************************************************************/

void TFT_WriteCmdData(uint cmd, uint dat)
{
        TFT_WriteCmd(cmd);
        TFT_WriteData(dat);
}
/****************************************************************************
*函数名: TFT_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初始化TFT屏
****************************************************************************/

void TFT_Init(void)
{
        uint i;

        TFT_CS=1;   //关闭片选
        TFT_RD=1;        //IO初始化
        TFT_WR=1;        //IO初始化

        TFT_RST = 1;
        for(i=500; i>0; i--);
        TFT_RST = 0;
        for(i=500; i>0; i--);
        TFT_RST = 1;
        for(i=5000; i>0; i--);

        TFT_CS =0;  //打开片选使能
        for(i=0; i<500; i++);

    TFT_WriteCmdData(0x0400,0x3102);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21);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Data(0x0110,0x0001);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Data(0x0100,0x17B0);
    TFT_WriteCmdData(0x0112,0x0060);
    TFT_WriteCmdData(0x0010,0x001F);
    TFT_WriteCmdData(0x0101,0x0014);
    TFT_WriteCmdData(0x0102,0x019E);
    TFT_WriteCmdData(0x0103,0x3200);
    TFT_WriteCmdData(0x0107,0x0000);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Data(0x0102,0x01BE);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Data(0x0001,0x0100);
    TFT_WriteCmdData(0x0002,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03,0x1230);
    TFT_WriteCmdData(0x0008,0x0808);
    TFT_WriteCmdData(0x0009,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0B,0x0010);
    TFT_WriteCmdData(0x000C,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90,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300,0x0706);
    TFT_WriteCmdData(0x0301,0x0206);
    TFT_WriteCmdData(0x0302,0x0002);
    TFT_WriteCmdData(0x0303,0x0201);
    TFT_WriteCmdData(0x0304,0x0300);
    TFT_WriteCmdData(0x0305,0x0207);
    TFT_WriteCmdData(0x0306,0x1416);
    TFT_WriteCmdData(0x0307,0x0706);

    TFT_WriteCmdData(0x0308,0x0206);
    TFT_WriteCmdData(0x0309,0x0002);
    TFT_WriteCmdData(0x030A,0x0201);
    TFT_WriteCmdData(0x030B,0x0300);
    TFT_WriteCmdData(0x030C,0x0207);
    TFT_WriteCmdData(0x030D,0x090B);
    //gamma
    TFT_WriteCmdData(0x0210,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211,0x00EF);
    TFT_WriteCmdData(0x0212,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213,0x018F);
    TFT_WriteCmdData(0x0401,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404,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010,0x0010);
    TFT_WriteCmdData(0x0011,0x0002);
    TFT_WriteCmdData(0x0012,0x0100);
    TFT_WriteCmdData(0x0101,0x0017);
    TFT_WriteCmdData(0x0200,0x0000);
    TFT_WriteCmdData(0x0201,0x0000);
    TFT_WriteCmd(0x0202);
    //display on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21);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061);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Data(0x0007,0x0173);
    for(i=0; i<5000; i++);
    TFT_WriteCmd(0x0202);
}

/****************************************************************************
*函数名:void TFT_Setwindow
*输入:xStart:其实X坐标
*    * yStart:其实Y坐标
*    * xEnd:结束X坐标
*    * yEnd:结束Y坐标
*输出:
*功能:设置窗口的范围,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
****************************************************************************/
void TFT_SetWindow(uint xStart, uint yStart,uint xEnd, uint yEnd)
{
        TFT_WriteCmdData(0x200, xStart);
    TFT_WriteCmdData(0x201, yStart);

    TFT_WriteCmdData(0x0210, xStart);
    TFT_WriteCmdData(0x0212,yStart);

    TFT_WriteCmdData(0x211,xEnd);
    TFT_WriteCmdData(0x213,yEnd);

        TFT_WriteCmd(0x0202);
}

/****************************************************************************
*函数名:TFT_ClearScreen
*输  入:backColor:16位真彩数值
*输  出:
*功  能:清屏并涂上颜色。
****************************************************************************/
void TFT_ClearScreen(uint color)
{
          uint i, j;

        TFT_SetWindow(0,0,TFT_XMAX,TFT_YMAX);         //作用区域
          for(i=0; i<TFT_XMAX+1; i++)
        {
                for (j=0; j<TFT_YMAX+1; j++)
                {
            TFT_WriteData(color);
                }

        }
}

#include"gui.h"

//---汉字的字库头文件---//
#include"charcode.h"

//---如果要显示图片就添加这个头文件---//
#ifdef PICTURE_SHOW

#include"picture.h"

#endif

/****************************************************************************
*函数名:GUI_Dot
*输  入:x:点的X坐标
*      * y:点的Y坐标
*      * color:点的颜色
*输  出:
*功  能:给一块3*3像素涂上颜色。
****************************************************************************/

void GUI_Dot(uint x, uint y, uint color)
{
        uchar i;

        TFT_SetWindow(x - 1, y - 1, x + 1, y + 1);  //单个像素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color);
        }
}

/****************************************************************************
*函数名:GUI_DrowSign
*输  入:x:标记的X坐标;
*      * y:标记的Y坐标
*      * color:标记的颜色
*输  出:
*功  能:画一个十字的标记
****************************************************************************/

void GUI_DrowSign(uint x, uint y, uint color)
{
    uchar i;

    TFT_SetWindow(x-3, y, x+3, y);
    for(i=0; i<7; i++)
    {
        TFT_WriteData(color);
    }
    TFT_SetWindow(x, y-3, x, y+3);
    for(i=0; i<7; i++)
    {
        TFT_WriteData(color);
    }
}

///****************************************************************************
//*函数名:GUI_Box
//*输  入: sx, sy, ex, ey, color
//*输  出:
//*功  能: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
//void GUI_Box(uint sx, uint sy, uchar ex, uint ey, uint color)
//{
//        uint temp;
//        TFT_SetWindow(sx, sy, ex, ey);
//  sx = ex - sx + 1;
//        sy = ey - sy + 1;
//        while (sx--)
//        {
//                 temp = sy;
//                while (temp--)
//                 {
//                        TFT_WriteData(color);
//                }
//        }
//}

/****************************************************************************
*函数名:GUI_Line
*输  入:xStart:直线的起始X坐标
*      * yStart:直线的其实Y坐标
*      * xEnd:直线的结束X坐标
*      * yEnd:直线的结束Y坐标
*      * color:直线的颜色
*输  出:
*功  能:画一条直线
****************************************************************************/

void GUI_Line(uint xStart, uint yStart, uchar xEnd, uint yEnd, uint color)
{
        uint t;
        int xerr = 0, yerr = 0, delta_x, delta_y, distance;
        int incx, incy;
        uint row, col;
        delta_x = xEnd - xStart;//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 = yEnd - yStart;
        col = xStart;
        row = yStart;
        if (delta_x > 0)
        {
                incx=1;//设置单步方向
        }
        else
        {
            if (delta_x == 0)
                {
                        incx = 0;//垂直线
                }
            else
                        {
                                incx = -1;
                                delta_x = -delta_x;
                        }
        }
        if (delta_y > 0)
        {
                incy = 1;
        }
        else
        {
            if (delta_y == 0)
                {
                        incy = 0;//水平线
                }
            else
                {
                        incy = -1;
                        delta_y = -delta_y;
                }
        }
        if (delta_x > delta_y)
        {
                distance = delta_x;//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
        else
        {
                distance = delta_y;
        }
        for (t=0; t<=distance+1; t++)
        {                                     //画线输出
            GUI_Dot(col, row, color);
            xerr += delta_x;
            yerr += delta_y;
                  if(xerr > distance)
            {
                xerr -= distance;
                col += incx;
            }
            if(yerr > distance)
            {
                yerr -= distance;
                row += incy;
            }
        }
}

/****************************************************************************
*函数名:GUI_WriteCnChar
*输  入:x:汉字显示的X坐标
*      * y:汉字显示的Y坐标
*      * cn:要显示的汉字
*      * wordColor:文字的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输  出:
*功  能:写二号楷体汉字
****************************************************************************/

#ifdef CHAR32_SHOW

void GUI_Write32CnChar(uint x, uint y, uchar *cn, uint wordColor, uint backColor)
{
        uchar i, j, wordNum;
        uint color;
        while (*cn != '\0')
        {
                TFT_SetWindow(x, y, x+31, y+28);
                for (wordNum=0; wordNum<20; wordNum++)
                {        //wordNum扫描字库的字数
                        if ((CnChar32x29[wordNum].Index[0]==*cn)
                             &&(CnChar32x29[wordNum].Index[1]==*(cn+1)))
                        {
                                for(i=0; i<116; i++)
                                {        //MSK的位数
                                        color=CnChar32x29[wordNum].Msk[i];
                                        for(j=0;j<8;j++)
                                        {
                                                if((color&0x80)==0x80)
                                                {
                                                        TFT_WriteData(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backColor);
                                                }
                                                color<<=1;
                                        }//for(j=0;j<8;j++)结束
                                }
                        }
                } //for (wordNum=0; wordNum<20; wordNum++)结束
                cn += 2;
                x += 32;
        }
}
#endif

/****************************************************************************
*函数名:GUI_WriteEnChar
*输  入:x:字母显示的X坐标
*      * y:字母显示的Y坐标
*      * cn:要显示的字母
*      * wordColor:文字的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输  出:
*功  能:写四号字字母
****************************************************************************/

#ifdef CHAR14_SHOW

void GUI_Write14CnChar(uint x,uint y,uchar *cn,uint wordColor,uint backColor)
{
        uchar i, j, wordNum;
        uint color;
        while (*cn != '\0')
        {
                TFT_SetWindow(x, y, x+23, y+18);
                for (wordNum=0; wordNum<20; wordNum++)
                {        //wordNum扫描字库的字数
                        if ((CnChar19x24[wordNum].Index[0]==*cn)
                             &&(CnChar19x24[wordNum].Index[1]==*(cn+1)))
                        {
                                for(i=0; i<57; i++)
                                {        //MSK的位数
                                        color=CnChar19x24[wordNum].Msk[i];
                                        for(j=0;j<8;j++)
                                        {
                                                if((color&0x80)==0x80)
                                                {
                                                        TFT_WriteData(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backColor);
                                                }
                                                color<<=1;
                                        }//for(j=0;j<8;j++)结束
                                }
                        }
                } //for (wordNum=0; wordNum<20; wordNum++)结束
                cn += 2;
                x += 24;
        }
}

#endif

/****************************************************************************
*函数名:GUI_WriteASCII
*输  入:x:字母显示的X坐标
*      * y:字母显示的Y坐标
*      * cn:要显示的字母
*      * wordColor:文字的颜色
*      * backColor:背景颜色
*输  出:
*功  能:写16X24的ASCII字符
****************************************************************************/

#ifdef USE_ASCII

void GUI_WriteASCII(uint x, uint y, uchar *p, uint wordColor, uint backColor)
{
        uchar j, wordByte,wordNum;
        uint color;
        while(*p != '\0')
        {
                wordNum = *p - 32;
                TFT_SetWindow(x,y,x+15, y+23);
                for (wordByte=0; wordByte<48; wordByte++)
                {
                        color = ASCII16x24[wordNum][wordByte];
                        for (j=0; j<8; j++)
                        {
                                if ((color&0x80) == 0x80)
                                {
                                        TFT_WriteData(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backColor);
                                }
                                color <<= 1;
                        }
                }
                p++;
                x +=16;
        }
}
#endif

/****************************************************************************
*函数名:GUI_ShowPicture
*输  入:x:图片显示起始X坐标
*      * y:图片显示起始Y坐标
*      * wide:图片的宽度
*      * high:图片的高度
*输  出:
*功  能:显示一张图片(取自picture.h中的pic[]数组,换图片直接替换掉pic数组就
*      * 可以了)
****************************************************************************/

#ifdef PICTURE_SHOW

void GUI_ShowPicture(uint x, uint y, uchar wide, uint high)
{
        uint temp = 0, tmp = 0, num = 0;
        TFT_SetWindow(x, y, x+wide-1, y+high-1);
        num = wide * high * 2;
        do
        {
                temp = pic[tmp + 1];
                temp = temp << 8;
                temp = temp | pic[tmp];
                TFT_WriteData(temp);//逐点显示
                tmp += 2;
        }
        while(tmp < num);
}

#endif

#include"touch.h"

PosTypeDef TouchAdj; //定义一阵数据用来保存校正因数
XPT_XY xpt_xy;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保存X、Y的值
#define XY_READ_TIMS  10                   //读取的次数

/****************************************************************************
*函数名:TOUCH_SPI_Star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初始化触摸SPI
****************************************************************************/

void TOUCH_SPI_Start(void)
{
        TOUCH_CLK = 0;
        TOUCH_CS  = 1;
        TOUCH_DIN = 1;
        TOUCH_CLK = 1;
        TOUCH_CS  = 0;
}

/****************************************************************************
*函数名:TOUCH_SPI_Write
*输  入:dat:写入数据
*输  出:无
*功  能:使用SPI写入数据
****************************************************************************/

void TOUCH_SPI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TOUCH_CLK = 0;
        for(i=0; i<8; i++)
        {
                TOUCH_DIN = dat >> 7;          //放置最高位
                dat <<= 1;
                TOUCH_CLK = 0;                        //上升沿放置数据

                TOUCH_CLK = 1;

        }
}

/****************************************************************************
*函数名:TOUCH_SPI_Read
*输  入:无
*输  出:dat:读取 到的数据
*功  能:使用SPI读取数据
****************************************************************************/

uint TOUCH_SPI_Read(void)
{
        uint i, dat=0;
        TOUCH_CLK = 0;
        for(i=0; i<12; i++)                //接收12位数据
        {
                dat <<= 1;

                TOUCH_CLK = 1;
                TOUCH_CLK = 0;

                dat |= TOUCH_DOUT;

        }
        return dat;
}

/****************************************************************************
*函数名:TOUCH_XPT_ReadData
*输  入:cmd:读取的X或者Y
*输  出:endValue:最终信号处理后返回的值
*功  能:读取触摸数据
****************************************************************************/

uint TOUCH_XPT_ReadData(uchar cmd)
{
        uchar i, j;
        uint readValue[XY_READ_TIMS];
        long endValue;

        TOUCH_CLK = 0;    //先拉低时间
        TOUCH_CS  = 0;    //选中芯片

        for(i=0; i<XY_READ_TIMS; i++)                 //读取XY_READ_TIMS次结果
        {
                TOUCH_SPI_Write(cmd);  //发送转换命令
                //Delay_6us();
                for(j=6; j>0; j--);         //延时等待转换结果
                TOUCH_CLK = 1;          //发送一个时钟周期,清除BUSY
                _nop_();
                _nop_();
                TOUCH_CLK = 0;
                _nop_();
                _nop_();

                readValue[i] = TOUCH_SPI_Read();
        }
        TOUCH_CS = 1; //释放片选

        //---软件滤波---//
        //---先大到小排序,除去最高值,除去最低值,求其平均值---//
           for(i=0; i<XY_READ_TIMS - 1; i++)        //从大到小排序
        {
                for(j= i+1; j<XY_READ_TIMS; j++)
                {
                        if(readValue[i] < readValue[j])
                        {
                                endValue = readValue[i];
                                readValue[i] = readValue[j];
                                readValue[j] = endValue;
                        }
                }
        }
//        if((readValue[2] - readValue[3]) > 5)
//        {
//                return 0;
//        }
        endValue = 0;
        for(i=2; i<XY_READ_TIMS-2; i++)
        {
                endValue += readValue[i];
        }
        endValue = endValue/ (XY_READ_TIMS - 4);//求平均值

        return endValue;
}

/****************************************************************************
*函数名:TOUCH_XPT_ReadXY
*输  入:无
*输  出:1:成功 0:失败
*功  能:读取XY的AD值
****************************************************************************/

uchar TOUCH_XPT_ReadXY(void)
{
        uint x1, x2, x, y1, y2, y;

        TOUCH_SPI_Start();
        //---分别读两次X值和Y值, 交叉着读可以提高一些读取精度---//
        x1 = TOUCH_XPT_ReadData(XPT_CMD_X);
        y1 = TOUCH_XPT_ReadData(XPT_CMD_Y);
        x2 = TOUCH_XPT_ReadData(XPT_CMD_X);
        y2 = TOUCH_XPT_ReadData(XPT_CMD_Y);

        //---求取X值的差值---//
        if (x1 > x2)
        {
                x = x1 - x2;
        }
        else
        {
                x = x2 - x1;
        }

        //---求取Y值的差值---//
        if (y1 > y2)
        {
                y = y1 - y2;
        }
        else
        {
                y = y2 - y1;
        }

        //---判断差值是否大于50,大于就返回0,表示读取失败---//
        if((x > 50) || (y > 50))
        {
                return 0;
        }

        //---求取两次读取值的平均数作为读取到的XY值---//
        xpt_xy.x = (x1 + x2) / 2;
        xpt_xy.y = (y1 + y2) / 2;

        xpt_xy.x &= 0xFFF0;          //去掉低四位
        xpt_xy.y &= 0xFFF0;

        //---确定XY值的范围,用在触摸屏大于TFT时---//
        if((xpt_xy.x < 100) || (xpt_xy.y > 3900))
        {
                return 0;
        }

        return 1;  // 返回1,表示读取成功
}

/****************************************************************************
*函数名:TOUCH_ReadAdj
*输  入:px:读取到的X坐标值
*      * py:读取到的Y坐标值
*输  出:无
*功  能:给屏幕校正函数取四个点
****************************************************************************/

void TOUCH_ReadAdj(uint *px, uint *py)
{
    ulong i = 0;
    XPT_XY pot[4];

    /* 读取四个定位点的坐标 */
    TFT_ClearScreen(0x0000);
    GUI_DrowSign(LCD_ADJX_MIN, LCD_ADJY_MIN, 0x0FF0);
    while(1)
    {
        if(TOUCH_XPT_ReadXY())
        {
            i++;
            if(i > 10)
            {
                pot[0].x = xpt_xy.x;
                pot[0].y = xpt_xy.y;
                break;
            }
        }
    }
    GUI_DrowSign(LCD_ADJX_MIN, LCD_ADJY_MIN, 0x0000);
    ADJ_CHECK_DELAY;
    GUI_DrowSign(LCD_ADJX_MIN, LCD_ADJY_MAX, 0x0FF0);
    i = 0;
    while(1)
    {
        if(TOUCH_XPT_ReadXY())
        {
            i++;
            if(i > 10)
            {
                pot[1].x = xpt_xy.x;
                pot[1].y = xpt_xy.y;
                break;
            }
        }
    }
    GUI_DrowSign(LCD_ADJX_MIN, LCD_ADJY_MAX, 0x0000);
    ADJ_CHECK_DELAY;
    GUI_DrowSign(LCD_ADJX_MAX, LCD_ADJY_MIN, 0x0FF0);
    i = 0;
    while(1)
    {
        if(TOUCH_XPT_ReadXY())
        {
            i++;
            if(i > 10)
            {
                pot[2].x = xpt_xy.x;
                pot[2].y = xpt_xy.y;
                break;
            }
        }
    }
    GUI_DrowSign(LCD_ADJX_MAX, LCD_ADJY_MIN, 0x0000);
    ADJ_CHECK_DELAY;
    GUI_DrowSign(LCD_ADJX_MAX, LCD_ADJY_MAX, 0x0FF0);
    i = 0;
    while(1)
    {
        if(TOUCH_XPT_ReadXY())
        {
            i++;
            if(i > 10)
            {
                pot[3].x = xpt_xy.x;
                pot[3].y = xpt_xy.y;
                break;
            }
        }
    }
    GUI_DrowSign(LCD_ADJX_MAX, LCD_ADJY_MAX, 0x0000);

    /* 处理读取到的四个点的数据,整合成对角的两个点 */
#if LCD_TOUCH_TYPE == 0
    px[0] = (pot[0].x + pot[1].x) / 2;
    py[0] = (pot[0].y + pot[2].y) / 2;
    px[1] = (pot[3].x + pot[2].x) / 2;
    py[1] = (pot[3].y + pot[1].y) / 2;
#endif

#if LCD_TOUCH_TYPE == 1

    px[0] = (pot[0].x + pot[2].x) / 2;
    py[0] = (pot[0].y + pot[1].y) / 2;
    px[1] = (pot[3].x + pot[1].x) / 2;
    py[1] = (pot[3].y + pot[2].y) / 2;
#endif
}

/****************************************************************************
*函数名:TOUCH_Adjus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触摸屏校正
****************************************************************************/

void TOUCH_Adjust(void)
{
    uint px[2], py[2];
    float xFactor, yFactor;

    /* 定位取点 */
#ifdef USE_TOUCH_ADJUST
    TOUCH_ReadAdj(px, py);
#else

        /* 将(10,10)和(TFT_XMAX - 10, TFT_YMAX - 10) 的坐标填上就不用每次开机都要校正了*/
        px[0] = 3664;
    py[0] = 3696;
    px[1] = 336;
    py[1] = 528;

#endif

#if LCD_TOUCH_TYPE == 0
    /* 求出比例因数 */
    xFactor = (float)LCD_ADJx / (px[1] - px[0]);
    yFactor = (float)LCD_ADJy / (py[1] - px[0]);

    /* 求出偏移量 */
    TouchAdj.xOffset = (int)LCD_ADJX_MAX - ((float)px[1] * xFactor + 0.5);
    TouchAdj.yOffset = (int)LCD_ADJY_MAX - ((float)py[1] * yFactor + 0.5);

    /* 将比例因数进行数据处理,然后保存 */
    TouchAdj.xFactor = xFactor * LCD_ADJ_MUX + 0.5;
    TouchAdj.yFactor = yFactor * LCD_ADJ_MUX + 0.5;
#endif

#if LCD_TOUCH_TYPE == 1

    /* 求出比例因数 */
    yFactor = (float)LCD_ADJY_MAX / (px[0] - px[1]);
    xFactor = (float)LCD_ADJX_MAX / (py[0] - py[1]);

    /* 将比例因数进行数据处理,然后保存 */
    TouchAdj.xFactor = xFactor * LCD_ADJ_MUX + 0.5;
    TouchAdj.yFactor = yFactor * LCD_ADJ_MUX + 0.5;

    /* 求出偏移量 */
    TouchAdj.xOffset = (int)LCD_ADJX_MAX - ((float)py[0] * xFactor + 0.5);
    TouchAdj.yOffset = (int)LCD_ADJY_MAX - ((float)px[0] * yFactor + 0.5);
#endif
}

网友A(2020-05-24):
请问这个驱动怎么使用呀

网友B(2020-10-01):
缺庫函數,可以補足嗎?感謝你。

网友C(2021-01-07):
可以补足所有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