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12864串行显示+DS18B20+DHT11

楼主:
基于STC89C52,在12864液晶屏上。采用12864的串行显示温湿度,温度用DS18B20,湿度用DHT11。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6-11-02):
部分代码在这

/************************************************************************************/
/*通过DS18B20测试当前环境温度, 通过DHT11测试湿度,并通过12864串行显示当前温度值**********/
/*目前显示范围: 温度-55~ +125摄氏度,湿度20%-95% 湿度测量误差:+-5%******************/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要用到取绝对值函数abs()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HT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char U8RH_data_H,U8RH_data_L;
int tempValue;

sbit dula = P2^0;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 = P2^1;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cs88 = P2^2;         //点阵管的锁存器控制        cs88=0;//关点阵管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code dis1[] = {"温度:"};
//uchar code dis2[] = {"湿度:"};
//uchar code dis3[] = {"烟雾浓度:"};

//uchar number[10]="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4[] = {"  "};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实际应用去掉
{
  dula = 1;
  P0 = 0x00;
  dula = 0;
  cs88 = 0x00;
  P0 = 0x00;
  cs88 = 1;
}

/*MAIN*/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MPS[] = {0, 0, 0,0x2e, 0,0};
  unsigned char RHS[] = {0,0,0x2e,0,0x25};
  uchar i,RH_H,RH_L;  uint tmp;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delayxms(10);                 //延时
  wela=0;
  dula=0;

  LCD_INIT();

  while(1)
  {

  DS_sendChangeCmd();
  tempValue = DS_getTmpValue();
  lcd_setaddr(1,0);
  lcd_putstr("温度:");
  tmp = abs(tempValue);
    TMPS[0] = 0x30+tmp / 10000;
    TMPS[1] = 0x30+tmp % 10000 / 1000;
    TMPS[2] = 0x30+tmp % 1000 / 100;
    TMPS[4] = 0x30+tmp % 100 / 10;
    TMPS[5] = 0x30+tmp % 10;

    lcd_setaddr(1,3);
    for(i = 0;i<6;i++)
          {
        lcd_wdata(TMPS[i]);
        }
        lcd_setaddr(1,6);
        lcd_putstr("℃");
         /*以上为DS18B20温度,以下为DHT11湿度*/
        lcd_setaddr(2,0);
        lcd_putstr("湿度:");
        RH();
        RH_H= U8RH_data_H;
    RH_L= U8RH_data_L;
        RHS[0] = 0x30+RH_H/10;
        RHS[1] = 0x30+RH_H%10;
        RHS[3] = 0x30+RH_L/10;
        lcd_setaddr(2,3);
        for(i = 0;i<5;i++)
        {
          lcd_wdata(RHS[i]);
        }
  }
}

网友A:
代码可以在百度云盘下载: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r4cx5i 密码: veeq

网友B(2017-05-10):
有PRITEUS仿真图吗?

网友C(2018-06-02):
有仿真图吗

网友D(2018-11-20):
为啥少了一部分呢?楼主可以补上那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