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单片机做加湿器的震荡电路?

楼主(2016-11-03):
家里的加湿器坏了,初步诊断是内部电路板由于潮湿有水珠删掉了,所以不出雾了,震荡频率如下,估计单片机功率不够,求大神分析。

楼主:
打错了,电路板烧掉了,

网友A:
雾化片的驱动电压在几十v,电流非常小,用截止频率在5Mhz以上的电机驱动板或三极管可控硅mos管等控制器将5v的方波信号放大到几十v试试。

网友B:
振荡电路可由硬件电路构成,单片机仅是控制或显示状态。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要看情况

网友D:
振荡电路可由硬件电路构成,单片机仅是控制或显示状态

网友E:
可以试试的 去换些相应的零件

网友F:
当然可以,原理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