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代号

楼主(2016-11-03):
元件       代号        封装          备注 电阻        R        AXIAL0.3 电阻        R        AXIAL0.4 电阻        R        AXIAL0.5 电阻        R        AXIAL0.6 电阻        R        AXIAL0.7 电阻        R        AXIAL0.8 电阻        R        AXIAL0.9 电阻        R        AXIAL1.0 电容        C        RAD0.1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2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3        方型电容 电容        C        RAD0.4        方型电容 电容        C        RB.2/.4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3/.6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4/.8       电解电容 电容        C        RB.5/1.0       电解电容 保险丝      FUSE        FUSE 二极管      D         DIODE0.4       IN4148 二极管      D         DIODE0.7       IN5408 三极管       Q        T0-126 三极管      Q         TO-3         3DD15 三极管      Q         T0-66         3DD6 三极管       Q        TO-220         TIP42 电位器      VR           VR1 电位器    VR     VR2 电位器    VR     VR3 电位器    VR      VR4 电位器    VR     VR5 元件 代号 封装 备注 插座 CON2 SIP2 2脚 插座 CON3 SIP3 3 插座 CON4 SIP4 4 插座 CON5 SIP5 5 插座 CON6 SIP6 6 插座 CON16 SIP16 16 插座 CON20 SIP20 20 整流桥堆D D-37R 1A直角封装 整流桥堆D D-38 3A四脚封装 整流桥堆D D-44 3A直线封装 整流桥堆D D-46 10A四脚封装 集成电路U DIP8(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16(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8(S)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20(D) 贴片式封装 集成电路U DIP4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6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8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16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DIP20 双列直插式 集成电路U ZIP-15H TDA7294 集成电路U ZIP-11H 元件封装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TO-126H和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搜索con可找到任何插座)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 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常见的封装属  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 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 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二极管: 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集成块: 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 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x0.5 0603=1.6x0.8 0805=2.0x1.2 1206=3.2x1.6 1210=3.2x2.5 1812=4.5x3.2 2225=5.6x6.5  零件封装是指实际零件焊接到电路板时所指示的外观和焊点的位置。是纯粹的空间概念因此 不同的元件可共用同一零件封装,同种元件也可有不同的零件封装。像电阻,有传统的针插 式,这种元件体积较大,电路板必须钻孔才能安置元件,完成钻孔后,插入元件,再过锡炉 或喷锡(也可手焊),成本较高,较新的设计都是采用体积小的表面贴片式元件(SMD)这 种元件不必钻孔,用钢膜将半熔状锡膏倒入电路板,再把SMD元件放上,即可焊接在电路板 上了。 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 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 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 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 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 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 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 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 ,可用AXIAL0.4,AXIAL0.5等等。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 装。 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 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 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 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 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中功率的晶体管 ,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 ,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 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 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 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 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 ,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 ,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   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 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 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 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 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中英文对照 1.电阻 固定电阻:RES 半导体电阻:RESSEMT 电位计;POT 变电阻;RVAR 可调电阻;res1.....  2.电容 定值无极性电容;CAP 定值有极性电容;CAP 半导体电容:CAPSEMI 可调电容:CAPVAR  3.电感:INDUCTOR  4.二极管:DIODE.LIB 发光二极管:LED  5.三极管 :NPN1  6.结型场效应管:JFET.lib  7.MOS场效应管  8.MES场效应管  9.继电器:PELAY. LIB  10.灯泡:LAMP  11.运放:OPAMP  12.数码管:DPY_7-SEG_DP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 13.开关;sw_pb  原理图常用库文件: Miscellaneous Devices.ddb ,Dallas Microprocessor.ddb ,Intel  Databooks.ddb ,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PCB元件常用库: Advpcb.ddb ,General IC.ddb ,Miscellaneous.ddb  部分 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 数码管 SW-PB ----------------------------    开关 7805----------------------------------LM7805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