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C语言程序

楼主(2016-11-03):
通过键盘控制外部中断01,键盘1按下,进入外部中断0,流水灯从左往右;键盘2按下,进入外部中断,流水灯从右往左。

网友A:
什么要求都没有 ,,,怎么写。。。。。。。。。

楼主:
可以加入按键的吗。比如K1=中断1,k2等于中断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加入按键的吗。比如K1=中断1,k2等于中断0

你直接把按键接在中断引脚就可以了,按键另外一只脚接地,按一下按键就会触发中断(程序里写的下降沿触发)不用定义按键的引脚(不用sbit P1^0=K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把按键接在中断引脚就可以了,按键另外一只脚接地,按一下按键就会触发中断(程序里写的下降沿触发 ...

怎么加。。。

网友B:
你用的哪一款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一款单片机?

52单片机,应该是3.2 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52单片机,应该是3.2 3.3

对的,3.2脚和3.3脚分别接一个按键开关到GNG就可以了3.2(INT0) 3.3(IN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