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设置初值的问题

楼主(2016-11-03):
我能看懂这个赋值方式,但是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会用这种奇怪的方式,这些寄存器内部不都是只认识二进制吗?或者16进制?为什么会用此种方式来赋值呢?

网友A:
写程序时,可用人们习惯的十进制数,keil编译器会将c程序或汇编程序编译为单片机能识别的二进制代码。

楼主:
但是 它这个次数的计算方式是  60 X 256 + 176    单片机内部它会自动进行这样的计算吗?还有我能不能把我要的次数把它换成二进制或者16进制 然后给TH0,TLO赋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它这个次数的计算方式是  60 X 256 + 176    单片机内部它会自动进行这样的计算吗?还有我能不能把我 ...

不是单片机内部,而是keil编译软件。单片机本身只能识别二进制代码。
给你介绍一本

便于自学的
单片机书,
张志良编著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12-04962-003-01单片机实用教程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526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片机内部,而是keil编译软件。单片机本身只能识别二进制代码。

我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是通过keil在电脑中计算,然后编译成51的二进制机器码文件 *.hex,就可以通过相应的工具写入(或叫做烧写)单片机中。

网友C:
其实最终计算的时候还是用二进制进行操作的,这个只是一个便于取初值的方式

网友D:
你选的是定时器1.16位,分高八低八位存储,二的十六次方是65536减掉你的定时,你的晶振是12的,处二的八次存高八。余存低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 它这个次数的计算方式是  60 X 256 + 176    单片机内部它会自动进行这样的计算吗?还有我能不能把我 ...

低位向高位进,算法就是求出低位和高位装多少值,使得溢出时间达到我们需要的中断 时间。高位是除的结果,低位是取余的结果,应该很好理解啊

网友F:
给个QQ交流一下

网友G:
应该是编译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H:
已经规定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