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T2的用法

楼主(2016-11-03):
怎样用T2自动重装载方式来实现发光二极管1、3、5、7和2、4、6、8交替闪烁,时间间隔0.5秒呢?

网友A: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根据以下两种花样灯循环要求,编制程序。

花样循环1

全亮2秒;

从上至下依次暗灭(间歇约0.5秒),每次减少一个,直至全灭;

从上至下依次点亮(间歇约0.5秒),每次增加一个,直至全亮;

闪烁5次(亮暗时间各约0.5秒);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

花样循环2

全亮,全暗,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2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4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间隔亮2个(亮灯中间暗一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间隔亮4个(亮灯中间暗一个),并重复一次;

上述过程更新间隔0.5秒,不断循环重复。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2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最近也在学习!

网友C:
用什么定时器,采用什么方式,不是要点。
要点是定时器Tx的位数不够用了,需要扩充。
即需要你外加寄存器Rs来计时,当Tx中断后,给Rs+1,达到需要的时间时,复位Rs,并处理你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