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怎么把按键分别控制中断1和0

楼主(2016-11-03):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aa,MENU=0;
sbit K1=P3^2;
sbit K2=P3^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int m,n;
for(m=xms;m>0;m--)
for(n=112;n>0;n--);
}
void wai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
    P1=0x7f;    //初始化 0111 1111
   for(j=0;j<7;j++)  //做一个循环
    {  delay();  //延时
       P1=P1>>1;  //右移
       P1=P1|0x08; }  //或上1000 0000
     delay();  //延时
  }
          MENU=1; //
}

//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wai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
  P1=0xfe;       //初始化  1111  1110
  for(j=0;j<7;j++)    //做一个循环
{  delay();         //  延时
   P1=P1<<1;        //  左移
   P1=P1|0x01;}      //  或上 0000 0001
   delay();      //延时
  }
         MENU=2; //
}
main()
{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EX0 = 1; //禁止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1;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IT0 = 1; //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while(1)
}怎么把按键分别控制中断1和0

网友A:
把按键一端分别接P3.2、P3.3,另一端接地就可,按键按下时,产生一个下跳变,触发中断1和0

网友B:
还不如使用按键控制方式。
中断方式无法防止抖动或误触发。

网友C:
代码写好,然后直接在电路里面对应中断的端口各自连接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直接用if语句啊,按键按下就则自动增减,定时器是设置中断的,不用按键控制

网友E:
好像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写入一个判断语句IF,判断是否有按键真正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