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写程序,控制单片机的8个灯,4个亮4个不亮,这样类似的帖子在哪

楼主(2016-11-03):
新人,求大神指点

网友A:
/********************************
程序:测试
编写:刘海龙
2016 11 04
****************************************************/
#include<reg52.h>//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LED  P1//定义8个LED的负极接单片机P1口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a毫秒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1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无限循环执行
    {
                  LED=0xf0;//1111 0000 低4位的4个灯亮
                    delay_1ms(500);//等待500毫秒
                 LED=0x0f;//0000 1111 低4位的4个灯灭 高4位的4个灯亮
             delay_1ms(500);//等待500毫秒
        }
}

网友B: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根据以下两种花样灯循环要求,编制程序。

花样循环1

全亮2秒;

从上至下依次暗灭(间歇约0.5秒),每次减少一个,直至全灭;

从上至下依次点亮(间歇约0.5秒),每次增加一个,直至全亮;

闪烁5次(亮暗时间各约0.5秒);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

花样循环2

全亮,全暗,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2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4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间隔亮2个(亮灯中间暗一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间隔亮4个(亮灯中间暗一个),并重复一次;

上述过程更新间隔0.5秒,不断循环重复。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