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移植好的Coremark可以直接跑

楼主(2016-11-04):
中午闲来无事各个家论坛瞎转悠,在原子那发现有人把Coremark移植到了STM32上了,并且共享的代码,我也借来分享下,大家一起跑着玩吧
真是好雅兴啊

如果你不知道Coremark是干什么的,深的不说了,比较粗浅的介绍下就是CPU性能测试,跑分的,据说8位机基本都很难过20分的东西

但是在官网上看STM32跑的挺高啊,为毛在我手里只有85分...据说与编译环境有关,好吧

大家都来没事扯一下吧

网友A:
楼主的部分源码 主程序: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通过电脑的超级终端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发回电脑,
*         :并显示在超级终端上。用的是串口1的中断方式。
* 库版本  :ST3.5.0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coremark.h"
/*
移植 CoreMark 到ST芯片。
Author: Helix (康朝阳)
date: 2016/10/7
QQ: 547336083

main() 函数见 core_main.c文件的 99行 。

串口1打印输出评测信息。
115200bps,8bit,1 stop, 无校验位。

移植不成功的见启动文件 栈 内存分配大小。
如下:

Stack_Size      EQU     0x00002000  ;0x00000400
                                                                        ;运行CoreMark需要很大的栈内存,所以改成了0x00002000这么大,原值是0x00000400

*/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int main(void)
//{
//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
//        USART1_Config();
//        NVIC_Configuration();
//#ifdef MY_PRINTF
//        //如果定义了此宏,那么使用我自己实现的 printf() 打印输出
//        ee_printf("\r\n this is a USART Interrupt demo useing myPrintf() Func\r\n");

//        myPrintf("\r\n***************串口实验--接受中断实验****************\r\n");
//        myPrintf("\r\n描述:使用超级终端来测试比较好,在超级终端敲入一系列字符,\r\n 单片机接收到自己之后直接将接收到的字符按原样打印出来\r\n");
//        myPrintf("\r\n请开始输入字符串:\r\n");
//#else
//
//        //否则 ,使用系统提供的 printf() 打印输出
//        printf("\r\n this is a USART Interrupt demo useing system printf() Func\r\n");

//        printf("\r\n***************串口实验--接受中断实验****************\r\n");
//        printf("\r\n描述:使用超级终端来测试比较好,在超级终端敲入一系列字符,\r\n 单片机接收到自己之后直接将接收到的字符按原样打印出来\r\n");
//        printf("\r\n请开始输入字符串:\r\n");
//
//
//        #endif
//        for(;;)
//        {
//
//        }
//}
/**********************END OF FILE************/

网友B(2017-03-06):
谢谢,实在太好了~~~

网友C(2018-10-18):
楼主这个好强大。可以试下我的STM32能跑多少分了

网友D(2020-08-06):
CoreMark 1.0 : 86.915377 / ARM Compiler 5.06 update 6 (build 750) -o3 / 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