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如何通过串口控制avr

楼主(2016-11-04):
请问:51如何通过串口控制avr,让avr上的继电器动作?

网友A:
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熔丝位没有设置好。正确的熔丝位是E4,CB,FF。这一点,是花了我最长的时间和最多金钱的地方。AVR的熔丝位设置问题,简直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就是一场恶梦!搞不好,芯片会永远的锁死,没有专门的设备是无法进行修复的,有的连修复也不能修复了。熔丝低位的设置如果是设置错误了,还可以解救,解救办法网上有很多,在这就不多说了。但是,如果是熔丝高位设置错了,那就可能没有办法了,最起码,对于向我们这样的电子爱好者,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能认倒霉了。但是,熔丝位设置错了,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哦。因为,我们最起码知道这样设置熔丝位是不对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就不这样设置了,吃一堑长一智。        第二,实物必须要用RS232串口通信芯片(因仿真上可不用这个串口通信芯片,我故认为实物就不需要用了,后来做好实物且试验后,发现不能和上位机通信)。RS232的11脚接单片机的第3脚,RS232的12脚接单片机的第2脚。        第三,USB转串口线,有问题。后来买了个好的(60元一个,工业级,型号为ECS8403,下图中,蓝色的那一根USB转串口线就是。淘宝购买。先前用的也是淘宝上卖的那种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个的USB转串口线,这种线根本不能正常使用,经常出现通信故障。

楼主:
圣剑小龙 的回答是宝贵的经验,收藏了,谢谢!但是51和avr之间如何通过串口通讯,就是51发命令控制avr,不明白,请做过类似工程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B:
找我吧,扣扣:7754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