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52单片机之间如何连线的

楼主:
如题。。。怎么让一个单片机控制另一个单片机

网友A(2016-11-04):
有两个短接  然后对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短接  然后对接

短接?

网友C: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D:
串口通信

网友C:
实例80  带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RS232简介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8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两个单片机串口连接,主机发送指令,丛机接收到后解析然后执行相应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F:
两个直接短接

网友G:
衔接,还是什么

网友H:
将A单片机的TXD连接到B单片机的RXD
将A单片机制RXD连接到B单片机的TXD
而MAX232是为了解决单片机与外围电路通讯时电平不匹配的问题而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