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绿桥使能驱动怎么与单片机连线。

楼主(2016-11-05):
如图所示L298N点击驱动模块,使能端旁边有两个+5V的接口,如果使用使能的话+5V是否需要短接?有没有人能够给推荐一下适合初学者的PWM控制的学习资料。

网友A(2018-12-27):
L298N模块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吗   是的话就可以找老板要资料  学习PWM相关的知识可以百度  百度上面有很多类似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