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制作3D封装时遇见的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
使用altium designer制作3D封装的时候遇见如图片中的问题,3D模型和2D平面无法契合怎么解决啊!!求解答!!1

网友A(2016-11-07):
调整3D模型的X/Y/Z轴角度和安装高度。

网友B:
哈哈好好玩啊 双击3D模型修改啊

网友C:
这个跑到另一面了。。。调整Z轴就好了。调整值和你的元器件高度一样(上面好像有一个圆柱体,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去掉圆柱体的高度。)

网友D:
调整3D模型安装高度

网友E(2020-11-27):
引用 网友A:
调整3D模型的X/Y/Z轴角度和安装高度。

大神,为什么做的3D封装分享给别人,别人的电脑上显示不了只显示红色的轮廓线,而且我自己的电脑过一段时间也会这样重新选一下模型位置又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