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和GPS做一个定位系统应选什么类型GPS芯片

楼主(2016-11-05):
想用51做一个GPS定位系统并能语音播放经纬度,现在不知道选什么类型的GPS芯片,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下性价比适合的GPS芯片,谢谢了。

网友A(2018-12-05):
ATM那款 ,最新的

网友B(2019-03-09):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你要是新手就从淘宝买那种带有例程的模块

网友C:
GPS模块都差不多的,某宝的北斗、neo6m都能用。重点在数据处理这方面,还是要下点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