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11-05):
STC单片机特殊功能寄存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是硬件决定的,是扩充功能的设计大师门的杰作。

网友B:
单片机寄存器就是一个功能电路的前输入端,在输入端输入不同的电平,输出端有不同的状态,从而实现控制单片机或外部电路,还有我们平时的写寄存器其实只是写内存罢了,经过映射让寄存器的值和某一特定内存值相同。

网友C:
还要看软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