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 定时器的应用实验

楼主(2016-11-05):
之前做过的实验
通过P3.4和P3.5来调节发生频率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Pin                =P2^5; //定义蜂鸣器引脚

sbit IncKey                        =P3^4; //定义按键引脚
sbit DecKey                        =P3^5;

#define FOSC                (11059200L)        //Hz
#define WANTTIME        (10)                 //ms
#define VTHX                (65536-WANTTIME*FOSC/12000)/256        //计算定时初值
#define VTLX                (65536-WANTTIME*FOSC/12000)%256

#define BEEPON                (0)         //使蜂鸣器发声的电平
#define BEEPOFF                (1)         //使蜂鸣器不发声的电平

#define INCKEY                (1)         //定义键值
#define DECKEY                (2)
#define NOKEY                (3)

#define TRUE                (1)         //定义真常量
#define FALSE                (0)         //定义假常量

//定义延时运行值变量和设置值变量
unsigned int DelayTime_Run,DelayTime_Set;
unsigned char TimeIsUpFlag; //定义时间到标志变量
bit BeepOutValue; //控制蜂鸣器的输出变量,用于刷新到BeepPin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void)
{
DelayTime_Set=100; //为各变量赋初值
TimeIsUpFlag=TRUE;

BeepOutValue=BEEPOFF;

IncKey=1; //关闭按键口线内部的锁存器
DecKey=1;

TMOD=0x01;        //初始化定时器T0
TL0=VTLX;
TH0=VTHX;

ET0=1;         //使用T0中断
EA=1;

TR0=1;         //启动T0
}

//清除时间到标志变量
void ClearTimeUpFlag(void)
{
TimeIsUpFlag=FALSE;
}

//读取时间到标志变量的值
unsigned char GetTimeUpFlag(void)
{
return(TimeIsUpFlag);
}

//设置延时时间
//xTime为延时时间,范围1~65535
void SetDelayTime(unsigned int xTime)
{
DelayTime_Run=xTime;
}

//按键函数
//返回为值为相应键的键值或NOKEY
unsigned char Key(void)
{
unsigned char RetValue=NOKEY;

if(IncKey==0) RetValue=INCKEY;
if(DecKey==0) RetValue=DECKEY;

while((IncKey==0)||(DecKey==0));

return(RetValue);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声明局部变量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Temp=Key(); //调用按键函数
  switch(Temp){        //处理按键
   case INCKEY:
                                DelayTime_Set+=10;
                                   break;
   case DECKEY:
                                if(DelayTime_Set>0)
                                 DelayTime_Set-=10;
                                   break;
   default: ;
  }

  BeepOutValue^=1; //蜂鸣器输出变量状态取反
  BeepPin=BeepOutValue;        //刷新蜂鸣器
  ClearTimeUpFlag(); //清除时间到标志
  SetDelayTime(DelayTime_Set); //设置延时时间
  while(GetTimeUpFlag()==FALSE); //等待时间到
  //此处的循环会导致对按键的响应速度变慢!
  //解决办法:多按一会再放手
}
}

//T0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Int(void) interrupt 1
{
TL0=VTLX; //恢复定时初值
TH0=VTHX;

if(DelayTime_Run>0) //操作延时运行值变量,其到0时时间到
  {DelayTime_Run--; TimeIsUpFlag=FALSE;}
else
  TimeIsUpFlag=TRUE; //时间到,设置时间到标志
}

03实验三 定时器.zip

网友A(2017-12-11):
很不错,解决了我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