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 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实验

楼主(2016-11-05):
内容:要求在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0、1、2、3、4、5、6、7、
#include "reg52.h"

sbit EnWei                             =P2^7; //位码锁存器使能端
sbit EnSeg                                =P2^6; //段码锁存器使能端

#define DATAPORT                (P0)   //段/位码输出端口
#define WEICODE                        (0x7f) //位码初始值
#define OFFCODE                        (0xff) //定义熄灭码

#define INCSPEED                (10) //显示内容变化速度

unsigned char code SegTab[]={  //定义段码表(共阴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nsigned char DispBuf[8]={ //定义显示缓冲区
                        0x00,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

//延时函数
//x为延时时间,范围1~65535
void x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y;

for(;x>0;x--)
  for(y=110;y>0;y--);
}

//数值分离函数,将要显示的数各数值位分离到DispBuf数组中
//x为要显示的数,范围0~4294967295
void GetDispBufValue(unsigned long x)
{
unsigned char Temp,i;

i=0; //作为DispBuf数组的下标
while(x>0)
  {
   Temp=x%10; //使x对10求余,取出最低位
   x/=10;          //更改x的值,为下一轮作准备
   DispBuf[i++]=Temp; //将取出的数值位存入显示缓冲
  }
while(i<8) //如果x不足8位,将其余的位填上熄灭码
  {
   DispBuf[i++]=OFFCODE;
  }
}

//显示函数
//x要显示的值,范围0~4294967295
void Display(unsigned long x)
{
unsigned char WeiCode=WEICODE,i;

GetDispBufValue(x); //先将显示值的数值位分离出来
for(i=0;i<8;i++) //循环刷新每一位数码管
  {
   if(DispBuf[i]!=OFFCODE)
    {
         DATAPORT=SegTab[DispBuf[i]]; //输出段码并锁存
         EnSeg=1;
         EnSeg=0;

         DATAPORT=WeiCode;         //输出位码并锁存
         EnWei=1;
         EnWei=0;
        }
   WeiCode>>=1;         //为下一位数值准备位码
   WeiCode|=0x80;
   xDelay(5); //延时一会,使刚被点亮的位稳定
  }

DATAPORT=0x00; //熄灭最后一位被点亮的数码管
EnSeg=1;
EnSeg=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ncSpeed=INCSPEED;
unsigned long x=76543210;
P2=0x00;

while(1){
  Display(x); //调用显示函数

  //if(--IncSpeed==0)        //减到0时,为显示数值加1
   //{
//        IncSpeed=INCSPEED; //恢复初值,为下一轮作准备
        //x++;  //显示数值加1
   //}
}
}

06实验六 动态显示.zip

网友A(2019-05-11):
有谁会动态显示19-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