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通信sec=read_add(2) 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6-11-05):
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中的IIC总线例子,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write=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sec,co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
{;;}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总线初始化*/
void init()
{
        SCL=1;
        delayms();
        SDA=1;
        delayms(); //将总线都拉高以释放总线//
}

/*启动信号*/
void start()
{
        SDA=1;
        delayms();
        SCL=1;
        delayms();
        SDA=0;
        delayms();//SCL为高电平期间,SDA一个下降沿启动信号//
}

/*应答信号*/
void respons()
{
        char i;
        SCL=1;
        delayms();
        while((SDA==1)&&(i<225))
                i++;
        SCL=0;
        delayms();//SCL为高电平期间,SDA拉低表示应答//
}

/*停止信号*/
void stop()
{
        SDA=0;
        delayms();
        SCL=1;
        delayms();
        SDA=1;
        delayms();//SCL为高电平期间,SDA出现上升沿则为停止信号//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char date)
{
        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表示将temp左移一位//
                        SCL=0;
                        delayms();
                        SDA=CY;//PSW寄存器的CY位//
                        delayms();
                        SCL=1;
                        delayms();
                }
        SCL=0;
        delayms();
        SDA=1;
        delayms();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char i,k;
        SCL=0;
        delayms();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ms();
                k=(k<<1)|SDA;
                SCL=0;
                delayms();
         }
        delayms();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res,uchar date)
{
        start();                                //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写操作控制字
        respons();                                //应答信号
        write_byte(res);                //存储单元格地址
        respons();                                //应答信号
        write_byte(date);                //写数据
        respons();                                //应答信号
        stop();                                        //停止信号
}
uchar  read_add(uchar res)
{
        uchar date;
        start();                                        //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写操作控制字
        respons();                                        //应答信号
        write_byte(res);                        //存储单元格地址
        respons();                                        //应答信号
        start();                                        //启动
        write_byte(0xa1);                        //读操作控制字
        respons();                                        //应答信号
        date=read_byte();                        //将读到的数据赋值给date
        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
{
        du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ms(5);
        du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ms(5);
}
void main()
{
        init();
        sec=read_add(2);//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于sec
        if(sec>100)
                sec=0;
        TMOD=0x0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
                display(sec/10,sec%10);
                if(write==1)
                {
                        write=0;
                        write_add(2,sec);//在24c02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m++;
        if(com==20)
                {
                        com=0; //重新再计
                        sec++;
                        write=1;//1秒写一次24c02
                        if(sec==100)//定时写100秒,在从0开始计时
                                sec=0;
                }
}

主函数的
sec=read_add(2);//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于sec
能解释下为什么是2.这个2是单元格地址么

请大神给帮帮忙

网友A:
这里的2是指256个地址中的一个,是一个地址代号 可以在0~256中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