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DSN文件可以直接仿真,怎么找对应的源程序

楼主(2016-11-05):
在这个论坛下载了单片机实验实例,文件包含.DBK   .HEX     .DSN         . PIW 四种文件类型。打开.DSN文件可以直接仿真,但是请问怎么找到对应的程序

网友A:
.HEX是目标文件, 源程序是.c

网友B:
HEX 文件应与DSN文件在同一文件夹中,可以直接仿真,否则需选择文件路径。

网友C:
没有.HeX文件仿真不了,要找到,或者自己编程编译产生

网友D(2018-11-08):
文件保存在哪,dsn文件基本就在那

网友E(2018-12-08):
any help about latest proteus 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