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中画了VCC和GND但是在pcb中的net里却没有VCC和GN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05):
大家好,我刚学习用Altium Designer画pcb板,请问在原理图中画了VCC和GND但是在pcb中的net里却没有VCC和GND是怎么回事啊?覆铜时超出自己画的板子形状的铜也不会自己去掉,这些会影响整个板子吗?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有些功能是要设置好的

网友C:
VCC跟GND是终端,所以pcb中没有。超出区域会对板子有影响的。

网友D:
问题就在:你是怎么画的?1、如果是画了类似VCC与GND的图形,PCB肯定不识别的;2、你用Text还是Net label?如果是Text,PCB肯定不识别的;

网友E:
只要添加正确的话会有这两个网络的,自己再检查下

网友F(2016-12-16):
是覆盖了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