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启动和停止信号

楼主(2016-11-06):
启动代码1: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启动代码2:
  SCL=1;
  delay();
  SDA=1;
  delay();
  SDA=0;
  delay();
停止代码1: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停止代码2:
  SCL=1;
  delay();
  SDA=0;
  delay();
  SDA=1;
  delay();

方式1可以运行而方式2不可以  不知到两者的区别  求高人指点       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吗  我也不懂

网友B:
i2C数据是认上升沿的,也就是CLK从0到1的时候,SDA的状态。方式一和方式二刚好是在上升沿时发送了不同的数据出去

网友C(2021-03-24):
就是CLK从0到1的时候,SDA的状态。方式一和方式二刚好是在上升沿时发送了不同的数据出去

网友D:
肯定是先操作SDA再操作SCL,你想一下,1开始SDA是0,2你使SCL置1,3再把SDA置1,4然后把SDA置0,SCL上升的时候SDA的值没有变化,

网友E:
i2C数据是上升沿触发的,也就是CLK从0到1的时候,检测SDA的状态。二是在高电平改变数据状态,一是在上升沿检测

网友F:
先操作SDA再操作SCL
开始的时候 SDA是0
先将 SCL置1  再将 SDA置1 最后将  SDA置0  观察现象
你会发现
i2C数据是认上升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