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冲出跑道,求帮助

楼主(2016-11-06):
L9110驱动芯片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的stc89c52单片机C程序 。我弄的循迹小车可以感应得到了,但是时常冲出跑道,导致不能循迹,我现在想它在转弯时减速。上网百度说要哪个pwm什么的,但是我不怎么明白那个,我是个初学者,求教。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电机的速度与电压相关,调电压即可达到目的。由于调电压不方便,就使用调节通电与失电的时间比来调速度,PWM就是调节脉冲占空比的。

网友B:
就是用调占空比的方式调节电压(或输出功率),达到调速的目的。速度太快,是不容易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调占空比的方式调节电压(或输出功率),达到调速的目的。速度太快,是不容易控制的。

我们的驱动芯片是l9110,只有两个灯循迹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系统(含单片机i和驱动芯片)运算速度跟不上你的小车运行速度。最简单的方案就是降低小车的速度。

网友D:
转弯时要判断

网友E:
我是用7个灯做探头的,我调了几次速度,就好多了

网友F(2017-08-20):
可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将产生。

网友G:
车子要想减速首先要给处理器一个信号,处理再给电机一个信号执行减速,也就是负反馈调节。

网友H:
这类情况我也出现过,PWM这类东西较复杂,建议你在直行和拐弯的时候加上延时程序,小车的速度会降下来的

网友I:
可以加上倒车程序

网友J:
加个延时程序,就是调节下占空比,低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调占空比的方式调节电压(或输出功率),达到调速的目的。速度太快,是不容易控制的。

pwm实际就是在调节电压,准确来说是有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