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延时函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6-11-06):
目前在用合泰的单片机,请问怎么计算它的精确延时时间。

楼主:
同样的问题。有人知道吗?

楼主:
如果没有人回答,看来合泰的MCU没什么人弄,看来合泰MCU前景不行。

网友A:
查手册上的指令运行周期,再数数延时函数用了多少条指令。依据晶振的周期,可以精确计算出延时时间。

楼主(2017-02-27):
谢谢,你们做产品也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B:
我也想问问,我也要学习

网友C(2017-07-01):
合泰一般用在小家电产品,一般短的延时嵌几个NOP,长的延时用定时器,做这类产品几乎没人用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