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一道关于数电的题目!!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6-11-09):
说的再透彻点??

网友B:
是画上升沿和下降沿吗

网友C:
这题简单  主要是搞清时序电路 判断上升还是下降沿】

网友D:
根据jk触发器和d触发器的逻辑,代入x和p的触发沿,前面的和后面的不一样,先画前一个的波形再根据q1的值画后一个的波形

网友E:
D触发器保持不变,JK触发器从J

网友F:
搞清D触发器和JK触发器的工作原理再做会好点

网友G:
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