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的pwm控制电机

楼主(2016-11-06):
在程序烧录后改变占空比时,电机刚开始启动时速度先是很快,然后才到预设的状态,请问有谁知道怎样消除这种启动是的异常状态???

网友A:
单片机上电后io口是指定的电平,此时会检测是否收到下载指令,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执行用户烧写的程序指令,上电后的电平正好是电机启动的电平,io口输出串联个74hc04非门芯片再控制电机驱动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此时电机就不会启动了,而且高低电平驱动电机以及pwm的占空比是相反的,此方法适用于不支持正反转的电机驱动板。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程序初始化部分考虑不周,比如,在上电之后、到PWM输出端信号稳定,这段时间里,驱动电机模块(比如298N之类)是处于失控状态的。
   假设298N输入端是低电平时,电机停止,高电平时电机转动。那么,上电之后、稳定之前这一阶段298N输入端应当始终是低电平,确保停止电机不动。也就是说,程序一开始就应当先把单片机PWM输出端定为低电平。如果程序中没有考虑这个,失控就难免发生。
    但这种失控仅发生在上电之后,程序正常之后应当会消失,属于一次性的。
    第二种,如果是每当改变占空比时就失控,可能是没有加速和减速过渡。因为电动机是惯性元件,占空比改变应当是渐变的,如果突变,电机动作必然会跟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