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恒温控制系统程序和仿真

楼主:
#
恒温程序,仿真

#include<reg52.h>
#include"main.h"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eb,                                /*'0'*/
                                                                0x88,                                 /*'1'*/
                                                                0xb3,                                /*'2'*/
                                                                0xba,                                /*'3'*/
                                                                0xd8,                                /*'4'*/
                                                                0x7a,                                /*'5'*/
                                                                0x7b,                                /*'6'*/
                                                                0xa8,                                /*'7'*/
                                                                0xfb,                                /*'8'*/
                                                                0xfa,                                /*'9'*/
                                                        };
unsigned char a,k,flag; //a为位选标志位,k为数码管显示内容标志位,p为采集温度标志位
char sz,xz,sx,xx; //sz为温度上限设定值的整数部分,sx为小数部分;xz为温度下限设定值的整数部分,xx为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buf[4];
int p,tempz;
long temp;        //缓存采集到的温度数据"DS18B20.c"文件中
unsigned char  str[3];//温度数据处理后的缓存str[0]为十位,str[1]为个位,str[2]小数位;
//****************************************
//函数名称:void mian()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功    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MOD=0x01; //  定时器0,方式1--16为定时器
        TH0=0xf8;
        TL0=0xf0;
        EA=1;
        TR0=1;
        ET0=1;
        sz=35; //温度上限
        sx=0; //小数位
        xz=25;//温度下限
        xx=0;//小数位
        k=0;  //k=0,a=0;设定开机界面显示当前温度
        a=0;
//        l=0;
        while(1)
        {
                key(); //对按键进行扫描
                if(flag)
                {
                        temchange();//读取温度并转换为易于数码管显示的数
                if((tempz<((int)(xz*10)+xx)||tempz>((int)(sz*10)+sx))&&k==0)
                        {
//                        l=1;//检测温度是否超过上下限 温度超限报警标志位l置"1";
                                if(tempz<((int)(xz*10)+xx))         //温度低于下限
                                {
                                        relay_L=0;//继电器动作,控制加热器加热;
                                        relay_H=1;
                                        beep=0;
                                        for(i=0;i<20;i++)
                                        {
                                                delay(40);
                                                key(); //对按键进行扫描
                                        }
                                        beep=1;
                                        for(i=0;i<20;i++)
                                        {
                                                delay(40);
                                                key(); //对按键进行扫描
                                        }
                                }
                                else  //温度高于上限
                                {
                                        relay_H=0; //继电器动作,控制外部制冷装置降温;
                                        relay_L=1;
                                        beep=0;
                                        for(i=0;i<5;i++)
                                        {
                                                delay(40);
                                                key(); //对按键进行扫描
                                        }
                                        beep=1;
                                        for(i=0;i<5;i++)
                                        {
                                                delay(40);
                                                key(); //对按键进行扫描
                                        }
                                }
                        }
                        else
                        {
                                beep=1; //关报警装置
                                relay_L=1;//关1号继电器
                                relay_H=1;//关2号继电器
                        }
                        flag=0;
                }
        }
}
/*
//*********************************************************
//函数名称:void time0( ) interrupt 1
//功    能:定时中断 动态数码管显示,当p=20时采集一次当前温度
//入口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0=0xe8; //重赋初值
        TL0=0xf0;
        if(flag==0)
        p++;   //标志位加1
        if(p==50)  //判断是否采集温度:p=10,采集温度,否则不进行采集;
        {
                flag=1;
                p=0; //采集温度标志位清零
        }
                if(k==0) //显示温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温度数据
                {
                        if(str[0]==0)
                                buf[0]=0x00; //判断十位是否为'0',是则灭灯;
                        else
                                buf[0]=tab[str[0]];  //数码管第一位为实际温度数据的十位
                                buf[1]=tab[str[1]]|0x04;  //数码管第二位实际温度个位,并且小数点亮
                                buf[2]=tab[str[2]];        //小数位
                                buf[3]=0x00;  //最后一位不显示,灭
                }
                if(k==1) //数码管显示温度上限值        格式为:_ _._H;
                x_display(sz,sx);
                if(k==2)//数码管显示温度下限值        格式为:_ _._L;
                x_display(xz,xx);
        switch(num)
        {
                case 0:wei_xuan(0);P0=buf[0];break;
                case 1:wei_xuan(1);P0=buf[1];break;
                case 2:wei_xuan(2);P0=buf[2];break;
                case 3:wei_xuan(3);P0=buf[3];break;
        }
        num++;
        if(num==4)num=0;
}
//--------------------------主程序  结束--------------------------
*/

单片机恒温控制系统的仿真工程文件和所有源码下载:

网友A(2020-03-16):
仿真打不开

网友B(2020-01-07):
好啊
可以自几做个水暖炕啦
谢谢啊

网友C(2019-12-04):
楼主,你的仿真我看到了,也可以跑,但是你的程序实在是太乱了,好几个,可以发一下最后生成hex文件的程序吗

网友C:
为啥我的不合适?打不开

网友D(2019-07-20):
感谢分享,这里果然大侠多
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D:
感谢分享,能交流下吗

网友E(2019-05-09):
#include<reg52.h>
#include"led.h"

uchar code led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76,0x38};//数码管字0~9、'-'、'H'、'L'、,共阴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lednum_p[]={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数码管字0~9,带小数点

/*****************延时函数********************/
void LedDelay(uint x)
{
        uchar k;
        while(x--)
        for(k=0;k<30;k++) ;
}
/*****************数码管扫描********************/
void LedScan(void)
{
        uchar k;
    for(k=0;k<100;k++)
        {
            SEG=lednum[dig0];                DIG=0xfe; LedDelay(1);        SEG=0x00;//DIG是选择哪一只数码管点亮
        SEG=lednum_p[dig1];                DIG=0xfd; LedDelay(1);        SEG=0x00;//SEG是选择数码管哪几段亮,这里0x00是熄灭所有段
            SEG=lednum[dig2];                DIG=0xfb;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3];                DIG=0xf7; LedDelay(1);        SEG=0x00;
         }
}
/**************数码管某位闪烁*****************/
void LedFlick(uchar FlickBit)
{
        uchar k;
    for(k=0;k<100;k++)
        {
                switch(FlickBit)
                {
                        case(1)://第1位数码管闪烁,右往左
                            SEG=lednum[dig0];if(k<50){DIG=0xfe; LedDelay(1);}else{DIG=0xff;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_p[dig1];                DIG=0xfd;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2];                DIG=0xfb;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3];                DIG=0xf7; LedDelay(1);        SEG=0x00;
                                break;
                        case(2)://第2位数码管闪烁
                                SEG=lednum[dig0];        DIG=0xfe;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_p[dig1];if(k<50){DIG=0xfd; LedDelay(1);}else{DIG=0xff; LedDelay(1);}        SEG=0x00;
                                //以下这句是用来处理闪烁数字而不闪烁小数点的
                                DIG=0xfd; if(k<50){SEG=lednum_p[dig1];LedDelay(1);}else{SEG=0x80; LedDelay(1);}        DIG=0xff;
                            SEG=lednum[dig2];                DIG=0xfb;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3];                DIG=0xf7; LedDelay(1);        SEG=0x00;
                                break;
                        case(3)://第3位数码管闪烁
                                SEG=lednum[dig0];                DIG=0xfe;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_p[dig1];                DIG=0xfd;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2];if(k<50){DIG=0xfb; LedDelay(1);}else{DIG=0xff;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3];                DIG=0xf7; LedDelay(1);        SEG=0x00;
                                break;
                        case(4)://第4位数码管闪烁
                                SEG=lednum[dig0];                DIG=0xfe;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_p[dig1];                DIG=0xfd;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2];                DIG=0xfb; LedDelay(1);        SEG=0x00;
                            SEG=lednum[dig3];if(k<50){DIG=0xf7; LedDelay(1);}else{DIG=0xff; LedDelay(1);}        SEG=0x00;
                        default:break;
                }
         }
}

网友E:
谢谢老板儿!学习到了

网友F:
这是闭环控制吗

网友F:
这个是不是闭环控制?

网友F:
楼主可以交流下单片机的知识吗

网友G(2018-07-16):
很实用的东西啊 ,想学习

网友H:
这个不是闭环控制的把?

网友I(2018-01-21):
很好,很实用!!!!!!!!!!!!!!!!!!!

网友J(2017-05-08):
.h文件不能打开

网友K:
楼主有PCB吗,我想拿你的硬件连接做个实物

网友L:
恒温程序很难,你这个算恒温程序?

网友M(2016-11-13):
#include<reg52.h>
#include"mytype.h"
#include"led.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key.h"

/*****继电器端口***********/
sbit cold=P1^4;
sbit heat=P1^5;

sbit buzzer=P1^6;  //蜂鸣器

uint  tvalue;

uint dig3,dig2,dig1,dig0;          //digx数码管要显示的数据,在led.h中声明的外部变量
uint dig3_u,dig2_u,dig1_u,dig0_u; //保存设置上限  up
uint dig3_d,dig2_d,dig1_d,dig0_d; //保存设置下限  down

uchar key;                                          //key是key的返回值,在key.h中声明的外部变量

uchar kflag,kshift=1,kmode=0;//按键设置标志、闪烁led的移位按键、按键模式(上下限温度)
uint  temp;                //缓存温度

void KeyCtrl();//按键控制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方式1的定时计数50ms,设置定时器每一段时间采集温度值
          TH0=0x3c;
          TL0=0xb0;
        EA=1;
        TR0=1;
        ET0=1;

        dig2_u=5;  //初始化上限50.0度
        dig1_u=0;
        dig0_u=0;

        dig2_d=3;  //初始化下限30.0度
        dig1_d=0;
        dig0_d=0;

        while(1)
        {
                if(KeyScan())KeyCtrl();//扫描到按键执行按键控制,否则跳过

                if(kflag) //如果按键设置标志为1,进入闪烁显示
                {
                        LedFlick(kshift); //数码管闪烁显示
                }
                else
                {
                        temp=tvalue;  //tvalue是外部变量,在定时器执行中断采集温度时ReadTemp();改变温度值
                        dig3=0;
                        dig2=temp/100%10;
                        dig1=temp/10%10 ;
                        dig0=temp%10;

                        LedScan();//数码管显示采集温度

                                if( temp>(dig2_u*100+dig1_u*10+dig0_u) )//大于上限值报警并制冷
                                {
                                        buzzer=1;
                                        heat=0;
                                        cold=1;
                                }
                                else if(temp<(dig2_d*100+dig1_d*10+dig0_d) )//小于下限值报警并制热
                                {
                                        buzzer=1;
                                        heat=1;
                                        cold=0;
                                }
                                else //不报警停止制冷制热
                                {
                                        buzzer=0;
                                        heat=0;        //高电平有效,此处关闭制热
                                        cold=0;        //高电平有效,此处关闭制冷
                                }
                }

        }

}
/***********按键控制函数,模式、加减、确认***********/
void KeyCtrl()
{

        if(key)        //key是外部变量,在扫描的时候改变,在退出这个函数前清零,否则会一直保持控制,闪啊闪的
        {
                switch(key)        //判断扫描到的按键是什么,作出相应的操作
                {
                        case 1: kflag=1;         //模式切换按键
                                    kmode++;
                                        if(kmode==1)//把保存的上限温度值显示出来
                                        {
                                                dig0=dig0_u;
                                                dig1=dig1_u;
                                                dig2=dig2_u;
                                                dig3=11;//'H'
                                        }
                                        else if(kmode==2) //把保存的下限温度值显示出来
                                        {
                                                dig0=dig0_d;
                                                dig1=dig1_d;
                                                dig2=dig2_d;
                                                dig3=12;//'L'
                                        }
                                        else if(kmode==3) //恢复温度采集显示
                                        {
                                                kmode=0;
                                                kflag=0;
                                                dig3=0;
                                        }
                                        break;
                        case 2: kshift++;         //闪烁位左移按键
                                        if(kshift==4)kshift=1;
                                        break;

                        case 3:        if(kflag)   //加1按键
                                        switch(kshift)
                                        {
                                                case 1: dig0++;
                                                                if(dig0==10)dig0=0;        //之所以这样,是避免dig0加到10以上会显示数组段码的后面的字符
                                                                break;
                                                case 2: dig1++;
                                                                if(dig1==10)dig1=0;
                                                                break;
                                                case 3: dig2++;
                                                                if(dig2==10)dig2=0;
                                                                break;
                                        }
                                        break;
                        case 4:        if(kflag)         //减1按键
                                        switch(kshift)
                                        {
                                                case 1: dig0--;
                                                                if(dig0==-1)dig0=9;
                                                                break;
                                                case 2: dig1--;
                                                                if(dig1==-1)dig1=9;
                                                                break;
                                                case 3: dig2--;
                                                                if(dig2==-1)dig2=9;
                                                                break;
                                        }
                                        break;
                        default:break;
                }
        }
        if(kmode==1)  //把显示的温度值上限保存一下
        {
                dig0_u=dig0;
                dig1_u=dig1;
                dig2_u=dig2;
                dig3_u=dig3;
        }
        else if(kmode==2) //把显示的温度值下限保存一下
        {
                dig0_d=dig0;
                dig1_d=dig1;
                dig2_d=dig2;
                dig3_d=dig3;

        }
        key=0;
}

/**********定时中断每隔一段时间采集一次当前温度******/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cnt;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if(!cnt)
        {
                ReadTemp();
        }
        cnt++;
        if(cnt==4)cnt=0; //50ms*4=1/5s采集一次温度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