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步进电机控制板坏了

楼主(2016-11-07):
请问怎么判断步进电机控制板坏了?红灯一直亮着,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相邻”两相的阻抗,应该都等于产品给出的线圈阻抗。
上设备检测,空转时,应该能达到规定的转速,在一般的转速时,发出的噪音应平稳。除此以外就需要带负载测试。具体测试参数就需要结合负载转矩和电机的转矩等。

网友B:
连接好数据,查看输入,输出 有没有驱动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原因了,是接的东西多了,电机的电流太小,带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