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altium designer 画PCB板 不想自己画元件库 求助

楼主(2016-11-07):
主要是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USB串口供电及下载 还有语音模块LD3320 ,16*16 和16*24的点阵模块...那位大神可以帮帮忙 自己画也行 只是技术有些薄弱,给些建议也行  月底就得做成板子了 所以有点着急

网友A:
DIY 要考虑的东西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么一点点
不如买成品或套件省事

网友B:
还是买个成品套件吧

网友C:
还是买成品吧

楼主:
可是还有其他东西 就是要集成到一起的  成品的已经实现功能了 老师想让我弄成集成的

网友D:
网上成品都有卖的。

网友E:
网上很多

楼主:
我知道 但是老师想让我画在一块板子上

网友F:
买成品或套件吧

楼主:
老师不让 想让我自己学会画板子

网友G:
网上有库

楼主:
嗯嗯  自己画了原理图网上找的封装库

网友H(2016-12-09):
自己画库很简单的   找出几个关键技术参数就可以了的

网友I:
自己画板子好麻烦啊

网友J:
没有的元件库 都是直接画的

网友K:
在百度上找到元件库。然后点查找元件库,浏览电脑添加就行

网友L:
上网找原理图然后自己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网找原理图然后自己模仿

嗯 已经画完了 布完线了 但是DRC检测的时候有些问题

楼主:
想自己体验一下整个过程 嘻嘻

网友M:
需要搜尺寸,然后自己做库,有助于提高个人

网友M:
可以用pcb图生成原件库

网友N:
有些东西只能自己画,如果不是为了学习还是买个现成的。

网友O:
按芯片说明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