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214SS驱动控制芯片的无桥PFC过冲幅度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6-11-08):
我最近有一个产品是使用IR2214SS驱动控制芯片做的无桥PFC电路,现在遇到PFC过冲幅度大的问题,苦思冥想很久不得其解,望各位大神们帮助一下。

网友A(2017-01-01):
我想请教一下,能否告知如何驱动IR2214 我用单片机做驱动,老是输出锁存,看了时序电路也没有错啊,就是驱动失败,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