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遇波折,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如题,前两天看了论坛比人发的帖子DIY的激光雕刻机好羡慕,于是果断下载了上位机和源程序。考试真正把东西都拉起来了,却发现了问题,

就是雕刻机的x轴只会逆时针转动,无论上位机的预览区指针是从左向右一点还是由右向左移动,步进都只能会逆时针转动,不会换向,好忧桑,求大神看看,这是个什么鬼?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16-11-12):
东西做的不错,是下载的哪个资料,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西做的不错,是下载的哪个资料,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42327-1.html在这里拷贝的资料,还是不会后退只会前进,这两天忙着考试,就把他给放下了,准备过段时间闲下来,再好好归置一下这家伙,一定得把他给弄好了

网友C:
其实 应该是步进电机的 问题 。我也有一个这种的步进电机 ,也只会朝一个方向前进  ,拆了个 软驱步进电机 四线的 接上就是正常的前进 后退都可以

网友C:
激光雕刻机的话 。可以在光驱  。或者 软驱上去找找 。用那个步进电机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