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点亮流水灯?

楼主(2016-11-08):
怎么用51单片机点亮流水灯?求电路图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void delay (ui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uint x)
{
uchar tw;
while (x-->0)
{
for (tw=0;tw<125;tw++){;}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P1=0xff;
delay(50);
P10=0;
delay(50);
P10=1;
P11=0;
delay(50);
P11=1;
P12=0;
delay(50);
P12=1;
P13=0;
delay(50);
P13=1;
P14=0;
delay(50);
P14=1;
P15=0;
delay(50);
P15=1;
P16=0;
delay(50);
P16=1;
P17=0;
delay(50);
}
}
我也刚试验成功。图画的不好,见谅。

网友B:
楼上已经给你贴出来了呀 可以用左移 也可以用右移函数

网友C:
就是规律地控制引脚点位的高低

网友D:
自己查资料 效果好

网友E:
先赋格初值,直接用左移或右移函数就搞定了。

网友F:
讲真,不会是大学作业吧

网友G:
还有更简单的;楼上那个定义太复杂了

网友G: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main()

网友G:
{P1=0xfe;while(1){

网友G:
P1=_cror_(P1,1);delay(5000);}}//里面的可更,看你要好快!!--表示分行哈

网友H:
给你想要点亮灯的引脚给一个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讲真,不会是大学作业吧

不是的,我大二,自己想做点东西出来,理论知识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如果我想接32个二极管呢?该怎么改写程序?

网友I:
这是基础 了  先学c语言

网友J:
使其左右移就可以了

网友K:
你要看看是想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L:
自己查资料,比较简单

网友M:
#在这#include <REGX52.H>里快速回复#

网友N: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接32个二极管呢?该怎么改写程序?

32个二极管,初学者一般用4个I/O口,4*8=32,但这样不好,是笨办法。应该是I/O口扩展,I/O口扩展有并行扩展和串行扩展。
给你介绍几个案例

4 扩展输入输出应用

4.1  并行扩展

实例21  并行扩展TTL输入输出口

实例22  并行扩展8255

实例23  并行扩展8155

实例24  并行扩展RAM 6264

4.2  同步移位寄存器串行扩展

实例25  74HC165串行输入8/16数据信号

实例26  CC4021串行输入8/16数据信号

实例27  CC4014串行输入8/16数据信号

实例28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29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30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31 74HC164+165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2 CC4021+4094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3 74HC164+165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4 CC4021+4094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O:
用—crol_函数实现

网友P:
原理图?买的开发板应该都带啊

网友Q:
为啥传不了图。就是做好最小系统,把LED接在随意I/O口就行。在LED前接10K的电阻为上拉电阻。如接在了P0口则P0=0XFF则全亮

网友R:
楼上的比较麻烦,可以用位移,简单方便。

网友S:
初学者,多看几遍视频,效果比较好。

网友T:
楼上回复了,祝成功,加油

网友U:
自己查资料印象高,楼上的方法都不错。

网友V:
先看懂电路图

网友W:
楼上很详细

网友X:
可以先去看看例程,然后结合自己所知的理论知识再把它彻底弄懂。

//--包含你要使用的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main()
{
        unsigned char LED,i;

        LED = 0xfe;          //0xfe = 1111 1110

        while (1)
        {
             P0 = LED;
                 Delay10ms(50);
        for(i=8;i>0;i--)
        {
                   LED = LED << 1;    //循环右移1位,点亮下一个LED "<<"为左移位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b=c;b>0;b--)
                {
                        for (a=114;a>0;a--);
                }

        }
}

网友Y:
二楼正解啊,很详细

网友Z:
循环P1=_cror_(P1,1)右移
循环P1=_crol_(P1,1)移左

网友AA:
挺简单的,我刚做

网友AB:
很简单的,点亮一个,延时一下,然后电亮下一个,熄灭之前的,延时一下,然后循环

网友AC:
我有教程   983702898

网友AD:
给个高电平就好了

网友AE:
网上很多的

网友AF:
将LED的阴极通过电阻1K接到某一个单片机引脚,阳极接5V电源,通过程序向该引脚间断写1和0,就可点亮和熄灭LED

网友AG:
基础知识不行还是跟我一样多逛逛论坛多看看资料和视频吧!看郭天祥的视频蛮好的!我就在看!

网友AG:
基础知识差还是多看看资料多逛逛论坛,郭天祥的视频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AH:
先点亮一个灯  延时 关闭 再把位置移位再点亮 重复
如把P0^0点亮再关闭再点亮P0^1 然后继续

网友AI:
用左移函数

网友AJ:
呵呵,书上的内容仔细看看可以

网友AK:
调用intrins.h库函数,P0=_crol_(P0,1); //左移

网友AL:
大家都很积极啊

网友AM:
延时位移

网友AN:
buzhidaoa a a aa a

网友AO:
我也想知道

网友AP:
点亮流水灯的仿真论坛里多的是

网友AQ:
楼上是大神

网友AR:
用左移或者右移,就不用单独定义8个io口了

网友AS:
//**名称: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100例 ******** //*** 时间:2016.7.19  Saturday  Sunny ***** //**** 编写:一抹微笑^一抹阳光  *************** //*****        例4:右移8位流水灯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a) {          uint i;         while(a--);                  for(i=0;i<168;i++)             { } }  void main() {        uchar k;        while(1)   {           P1=0XFF;          delay_ms(30000);          for(k=0;k<8;k++)         {           P1=P1>>1;          delay_ms(30000);            }         } }

网友AT:
点亮比较简单,如果循环点亮可以用while循环语句

网友AU:
用打火机怎么样?

网友AV:
这个挺容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接32个二极管呢?该怎么改写程序?

那用这样的就太复杂了。

网友AW:
如此压缩包

网友AX:
用位操作就行

网友AY:
去微软的确认

网友AZ:
原理图看懂就会

网友BA:
引用 网友H:
给你想要点亮灯的引脚给一个0,就可以了

这个你要看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啊,不能说一味的都是给0

网友BB:
引用 网友C:
就是规律地控制引脚点位的高低

编写的不够简结,

网友BC:
初学者我是

网友BD:
把对应的P1口置0就可以了

网友BE:
也在寻找

网友BF:
用查表指令MOVC,在表中设置你想亮的方式,读表输出就可以

网友BG:
电路图很简单 就是 电阻和灯 串联在单片机的引脚上  程序在用 左右移函数

网友BF:
查表,根据查到的值输出

网友BH:
加我QQ1115475664发你视频

网友BI(2016-12-08):
在网上都有很多啊

网友BJ:
怎么上图/

网友BK:
第一个电路图可以

网友BL:
网上搜资料啊,很简单的

网友BM:
简单的流水灯程序

网友BM: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void) {         uint count, num=0;          P0 = 0xfe;         while(1)         {                          count++;                 if (count>=50000) count = 0;                   if (count==3)                          if (num < 7)                         {                                 P0=P0 << 1;                                 P0=P0 | 0x01;                                 num++;                         }                         else if (num < 14)                         {                                 P0=P0 >> 1;                                 P0=P0 | 0x80;                                 num++;                         }                         if (num >= 14) num = 0;                         }                                                   }

网友BN:
多看视频多泡论坛,学长的程序和教程可以参考,但是要学会,看会,实践会。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