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数码管显示实验

楼主(2016-11-08):
      #include <reg51.h>
      #define c(x) (x*110592/120000)
      sbit Ir_Pin=P3^2;
          sbit beep=P3^6;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共阳极数码显示码0-F.
      unsigned char code Led_Sel[]={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Led_Buf[7]; //显示缓冲区
      char Led_Index;                   //位选
      unsigned char Ir_Buf[4];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

      //==============================================================
      //数码管扫描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65536-1000;
      TH0=(65536-1000)/256; //定时器0设定约1000us中断一次,用于数码管扫描
      P0=0xff;
      P2=Led_Sel[Led_Index];                            //位选
      P0=Led_Tab[Led_Buf[Led_Index]];                    //段选
      if(++Led_Index>7) Led_Index=0;                    //八个扫描完了,到第一个数码管

      }
      //==============================================================
      unsigned int Ir_Get_Low()
      {
      TL1=0;
      TH1=0;
      TR1=1;
      while(!Ir_Pin && (TH1&0x80)==0);
      TR1=0;
      return TH1*256+TL1;
      }
      //=============================================================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
      {
      TL1=0;
      TH1=0;
      TR1=1;
      while(Ir_Pin && (TH1&0x80)==0);
      TR1=0;
      return TH1*256+TL1;
      }
      //==============================================================
      main()
      {
      unsigned int temp;
      char i,j;
      Led_Index=0;
      TMOD=0x11;
      TL0=65536-1000;
      TH0=(65536-1000)/256; //定时器0设定约1000us中断一次,用于数码管扫描
      EA=1;
      ET0=1;
      TR0=1;

      //Led_Buf[0]=0;
      //Led_Buf[1]=0;
      //Led_Buf[2]=0;
      //Led_Buf[3]=0; //显示区设成0
         // Led_Buf[4]=0;
      //Led_Buf[5]=0;
      //Led_Buf[6]=0;
      //Led_Buf[7]=0; //显示区设成0
      do{
      restart:
      while(Ir_Pin);
      temp=Ir_Get_Low();
      if(temp<c(8500) || temp>c(9500)) continue;//引导脉冲低电平9000
      temp=Ir_Get_High();
      if(temp<c(4000) || temp>c(5000)) continue;//引导脉冲高电平4500
      for(i=0;i<4;i++) //4个字节
      for(j=0;j<8;j++) //每个字节8位
      {
      temp=Ir_Get_Low();
      if(temp<c(200) || temp>c(800)) goto restart;
      temp=Ir_Get_High();
      if(temp<c(200) || temp>c(2000)) goto restart;
      Ir_Buf[i]>>=1;
      if(temp>c(1120)) Ir_Buf[i]|=0x80;
      }
          Led_Buf[0]=(Ir_Buf[0]/16)&0xf;//显示结果
      Led_Buf[1]=Ir_Buf[0]&0xf;           //显示结果
      Led_Buf[2]=(Ir_Buf[1]/16)&0xf; //显示结果
      Led_Buf[3]=Ir_Buf[1]&0xf;                 //显示结果
      Led_Buf[4]=(Ir_Buf[2]/16)&0xf; //显示结果
          Led_Buf[5]=Ir_Buf[2]&0xf;                 //显示结果
      Led_Buf[6]=(Ir_Buf[3]/16)&0xf; //显示结果
      Led_Buf[7]=Ir_Buf[3]&0xf;                 //显示结果
         beep=0;
         delay_50ms(2);
           beep=1;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