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中断程序如何插线才能正确运行

楼主(2016-11-08):
写了中断 但不懂怎么插线 不能正确显示  程序的意思是led闪烁 希望指导下怎么插线

网友A:
中断时 LED=o 在延时 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根据LED管的共阴或共阳来拔掉黄色的小帽,就是改变跳线

网友C:
外部中断还是定时器中断 ? 外部中断0  1  是 P32   P33 口

网友D:
中断入口地址都是多少呀!不对入不了

网友E:
中断时 LED=o 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