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非常弱的问题,怎么在AD库里找不到80c51

楼主(2016-11-09):
如题,库里怎么找不到80c51

楼主:
来个人啊,帮忙指教下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的 得从网上下载库文件 安装到A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的 得从网上下载库文件 安装到AD上

以前的PROELL99SE都有的,它为什么没有

网友A:
你说的那个软件我倒是没有用过 我在电脑上下载的AD10版和16版都只有基础元件库 就从AD官网上下载了一些库具体过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6650658064621f549e5f8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