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收发模块怎么用,菜鸟求教!

楼主(2016-11-09):
主要是不会写程序,谁能给个比较简单的实验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A:
在51黑电子论坛里面搜索315,即刻找到相关程序,315和433,只是用到的无线载波频率不同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B:
先读通模块的使用手册。

网友C:
433M收发模块有很多,比如cc1101,超外差、超再生等,得选用一种,然后在研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1黑电子论坛里面搜索315,即刻找到相关程序,315和433,只是用到的无线载波频率不同程序是一样的

嗯嗯,感谢感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D:
我也不会

网友E:
发射接收模块和编程无关,模电范围

网友E:
可将串行数据加载到上面

网友F(2017-12-16):
买个自己

网友G:
先看模块的Datasheet文档,搞清楚通信接口类型和通信协议,然后根据接口类型和协议编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