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51做过GPS定位的前辈,我用买GPS模块时店家提供的例程测试的时候12864一直...

楼主(2016-11-09):
有没有用51做过GPS定位的前辈,我用买GPS模块时店家提供的例程测试的时候12864一直显示初始化,一直没有显示定位信息,换到空旷的场地也没用,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或是已经做成功了的,能否发给小弟个程序看看?

GPS信息获取代码(LCD12864带字库液晶并行模式)V1.7.rar

楼主:
我用买GPS模块时店家提供的例程测试的时候12864一直显示初始化,一直没有显示定位信息,换到空旷的场地也没用,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或是已经做成功了的,能否发给小弟个程序看看?

网友A(2018-03-24):
我前几天也买一了个,我想我跟你都被人骗了。商家给我的资料里,有错误还有一些程序根本就没有写,是一个不完整还有错误的程序。我建议你可以看看51hei上面的别人写的程序,也许会有用的

网友B:
程序可能有问题 或者不完整 建议咨询卖家客服

网友C:
GPS要在室外空旷的地方使用,天线朝上,还要等一段时间。

网友D(2018-04-24):
求助 我也最近在做这个  求助啊  1427635432

网友E:
也许它在一直搜索GPS

网友F(2018-07-14):
232是TTL电平?RXTX收发对应板子交叉连接好没?天线接好没?程序设置没信号重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