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 求一个C语言十多种的花样流水灯程序 有点急 嘿嘿 刚刚接触不懂 见谅

楼主(2016-11-09):
学生刚刚接触  求一个单片机C语言十多种的花样流水灯程序  有点急急急  嘿嘿  刚刚接触不懂 见谅

楼主:
QQ107918320   急急急 帮帮

网友A:
/*
*花样流水灯*
*/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ode uint8 LED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0x7E,0xBD,0xDB,0xE7,0xDB,0xBD,0x7E,0xFF
};

void delay(uint16 x)
{
        uint16 i,j;
        for(i = x; i > 0; i --)
                for(j = 114; j > 0; j --);
}

void main()
{
        uint8 i;
        while(1)
        {
                for(i = 0; i < 24; i ++)    //循环显示所有花样字节
                {
                        P0 = LED[i];                        //发字节给P0口
                        delay(200);
                }
        }
}

楼主:
我在实验的时候code哪里怎么有错误???不懂,求解

网友B:
多实验,多练习

楼主:
恩恩  是啊

网友C: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根据以下两种花样灯循环要求,编制程序。

花样循环1

全亮2秒;

从上至下依次暗灭(间歇约0.5秒),每次减少一个,直至全灭;

从上至下依次点亮(间歇约0.5秒),每次增加一个,直至全亮;

闪烁5次(亮暗时间各约0.5秒);

重复上述过程,不断循环。

花样循环2

全亮,全暗,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2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亮4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间隔亮2个(亮灯中间暗一个),并重复一次;

从上至下,每次间隔亮4个(亮灯中间暗一个),并重复一次;

上述过程更新间隔0.5秒,不断循环重复。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2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C:
实例7  键控流水循环灯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8个发光二极管从上到下(K0断开)依次循环点亮,每次点亮时间约为0.5秒。

按下K0,流水方向从下至上滚动点亮。

按下K1K2断开),每循环一次后间隔时间缩短0.1秒,直至最短间隔0.1秒后保持不变。

按下K2K1断开),每循环一次后间隔时间增加0.1秒,直至最长间隔1秒后保持不变。

K1K2同时断开或同时闭合,保持原滚动间隔时间不变。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实例7 键控流水循环灯.rar

网友D(2021-12-08):
实例28第一个循环谁有打码呀,我的代码一直错误

网友E:
花样流水灯就是纯玩逻辑了,这不就由着你随意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