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原理图求解答

楼主:
端口出的“RD”,"WR","LCDE"指的是什么?哪个是液晶使能端,哪个是数据命令选择端??
求帮助

网友A(2016-11-09):
rw:读写控制端

网友A:
rw:读写控制端
e:使能端
你说的rd应该是RS吧:数据命令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w:读写控制端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w:读写控制端
e:使能端
你说的rd应该是RS吧:数据命令选择

可是上面就是rd,见下图。。
请问,这几个字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我以前也是很纠结,后来发现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干什么用,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D:
RW是读/写信号,其高、低电平对应于读、写;类似地,RS是数据/指令。E较为特殊,用的时候总是要逻辑电平的高低跳变,数据或命令就是在跳变脉冲作用下进行传递的。

网友E:
你好楼主真的很棒

网友F:
请问恶趣味额

网友G:
本人收集的,抱歉忘记出处了

修订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是很纠结,后来发现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干什么用,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

但我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W是读/写信号,其高、低电平对应于读、写;类似地,RS是数据/指令。E较为特殊,用的时候总是要逻辑电平的 ...

get!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本人收集的,抱歉忘记出处了

简直完美!收下啦!感谢感谢

网友H:
RD、WR本是单片机输出总线的读、写控制端,P3.7和P3.6。

你给的图中的表示不是很恰当,所以你迷茫。

网友I:
百度啊,
有很多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D、WR本是单片机输出总线的读、写控制端,P3.7和P3.6。

你给的图中的表示不是很恰当,所以你迷茫。

嗯嗯,谢谢版主。那我在申明使能端就写P3^4,数据命令选择端就写P3^6,对吧??

网友J:
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RW为读写信号线,

网友K:
LCDE是使能端,RS为寄存器选择,WR读写

网友L: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LCD1602显示屏简介

引脚功能

RS:寄存器选择端。RS=1,读写数据寄存器;RS=0,读写指令寄存器;

R/w非:读/写控制端。R/w非=1,读出数据;R/w非=0,写入数据;

E:使能端。E=1,允许读写操作,下降沿触发;E=0,禁止读写操作;

内部寄存器

控制指令

操作时序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B:
引用 网友J:
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RW为读写信号线,

bingo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

收到!详细哦!3Q~

网友M(2017-03-07):
引用 网友G:
本人收集的,抱歉忘记出处了

赞一个,下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