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我感觉我的代码 都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单片机的数码管没有亮?

网友A(2016-11-10):
我不知道你的硬件情况,是双595输出吗?

网友B:
我不清楚,但是之前流水灯是好的。还有就是循环显示0-F也是正常的

网友A:
你的weila和duanla好像写反了,原教程是反的,weila是P2^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但是之前流水灯是好的。还有就是循环显示0-F也是正常的

weila和duanla的位定义反了

网友C:
你看一下手册,关于P0口的部分就知道了。
提示:看输出的部分。

网友A:
段和位的定义反了

网友D:
沃尔沃而

网友E:
一般是PO口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你在开发板是有教程,你要先看哈里面与晶体管IO口的连接方式

网友F:
你的代码编译有问题。
你看STC-ISP那个文件,就前02 08 10 ,其他全是FF FF FF,,也就是你的程序就只有02 08 10 这3位。不科学,检查一下重新下编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weila和duanla好像写反了,原教程是反的,weila是P2^7

谢谢 现在我感觉自己宛若智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谢谢 现在我感觉自己宛若智障

不学理论,盲目实践,事倍功半
看到你提了许多初级问题,还是脚踏实地,循序前进吧!

真诚地给你介绍2本张志良编著的书: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H:
看看串口号对不~

网友I:
你的we 和duan 写反了啊,而且while(1)最好包含进所有程序,形成死循环